高压电源测试工装怎么设计?

楼主:
想要检测各种输出规格的高压电源,不知道负载该怎么做,我的电源规格一般有1KV/1mA;2KV/1mA;3KV/1mA......10KV/1mA等等吧,我之前用的是1M的5W碳膜电阻串联,但是这电阻耐压不太好,容易出现打火现象。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做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A:
“但是这电阻耐压不太好,容易出现打火现象。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做比较安全可靠”

用电阻值比较小的多个电阻串联。例如用5个200k欧电阻串联替代1个1M欧电阻,甚至用10个100k欧电阻串联替代1个1M欧电阻。当然,各电阻焊接点之间绝缘要足够。

网友B:
在绝缘程度足够的基板上,用足够多小阻值电阻串联取得需要的阻值。每只电阻尽量用细长型的,需计算每只电阻的分压不超过该电阻的耐受极限。必要时,焊点和引脚裸露部分可涂消弧硅脂,就是过去CRT电视高压帽上用的那种,大尺寸CRT高压帽上的电压高于你的高限10kV。

网友C:
既然是做工装,连续测试KV级,碳膜电阻不太合适

玻璃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做工装,连续测试KV级,碳膜电阻不太合适 玻璃釉电阻

我考虑用玻璃釉电阻或者是水泥电阻,准备用多个100K的串联,但是没想好怎么固定在板子上,打算用亚格力或者是环氧树脂板,每10个为一排估计至少要15排,排与排之间怎么做隔离绝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电阻耐压不太好,容易出现打火现象。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做比较安全可靠” 用电阻值比较 ...

我正是准备用100K的串联,但是没想好怎么固定在板子上,打算用亚格力或者是环氧树脂板,每10个为一排估计至少要15排,排与排之间怎么做隔离绝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绝缘程度足够的基板上,用足够多小阻值电阻串联取得需要的阻值。每只电阻尽量用细长型的,需计算每只电阻 ...

我想用环氧树脂板做背板,但是怎么把电阻固定在上面呢,而且每排串联的电阻用什么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是准备用100K的串联,但是没想好怎么固定在板子上,打算用亚格力或者是环氧树脂板,每10个为一排估计 ...

排与排之间电压远比相邻两个电阻之间电压高,所以相邻两排之间距离要稍远些。

抗电强度(耐压)最好的是绝缘固体(例如环氧树脂)或者绝缘液体(例如变压器油)内部,气体耐压就差得多。最差的是固体表面(可能吸潮,可能有灰尘)。如果两排之间电压比较高,请注意3楼chunyang回复 “必要时,焊点和引脚裸露部分可涂消弧硅脂”,也可以考虑涂硅橡胶。涂硅脂或者硅橡胶,目的就是把导电部分包到绝缘物内部,不再位于固体(电路板)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用环氧树脂板做背板,但是怎么把电阻固定在上面呢,而且每排串联的电阻用什么隔开

可以把足够数量的电阻串先焊接,注意引脚长度别太短,然后整体用环氧树脂灌封成一个硬质棒。但要注意选择正确的环氧树脂,耐压得够,CRT电视里的高压包也是环氧树脂灌封的。灌封好的电阻棒再安装在工装中,这样安装方式可以比较灵活,高压测的暴露接点再用消弧硅脂涂布密封,不要暴露在空气中即可。注意算好工装绝缘材料的厚度并留足安全距离。

网友:
电阻要查该型号的具体耐压值的。多个串联是正确的,但是单个的电压应力和功率都应该低于电阻本身的额定值并留出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