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307E-START】+ TFT屏驱动及图标化界面绘制

楼主:
凭借着GD32307E-START开发板所配置的强大内存,完全可以支撑起图标化的桌面式应用系统设计。

这里就介绍一下GD32307E对2.2' TFT显示屏的显示驱动,该显示屏与MCU的连接关系如下:

SCK---PC0

SDI--- PC1

D/C---PC3

RST--- PC2

CS ---PC4

LED--- PC5

由于该显示屏是一款SPI接口的串口屏,为便于驱动和移植,这里是采用I/O口模拟的方式来实现。

为使相应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特定义如下的语句:

#define LCD_CS_High()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4

#define LCD_CS_Low()    GPIO_BC(GPIOC) = GPIO_PIN_4   //CS

#define LCD_REST_High()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2

#define LCD_REST_Low()  GPIO_BC(GPIOC) = GPIO_PIN_2   //RES

#define LCD_DC_High()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3

#define LCD_DC_Low()    GPIO_BC(GPIOC) = GPIO_PIN_3   //DC

#define LCD_SDI_High()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1

#define LCD_SDI_Low()   GPIO_BC(GPIOC) = GPIO_PIN_1   //SDI

#define LCD_SCK_High()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0

#define LCD_SCK_Low()   GPIO_BC(GPIOC) = GPIO_PIN_0   //SCK

#define LCD_LED_High()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5

#define LCD_LED_Low()   GPIO_BC(GPIOC) = GPIO_PIN_5   //BLK

而对配置相关引脚为输出功能的函数为:

void  SPI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0;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1;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2;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3;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4;
      LCD_LED_High();
}

由下图可见,在界面中存在多个功能图标,这是由多个存放图标的数组来存储的,并通过对show_tbh()的调用来绘制。

图标化功能界面

图标绘制函数show_tbh()的内容为:

void show_tbh(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n) //200*200
{
         unsigned int i,j,k;
         unsigned int da;
         k=0;
         for(i=0;i<50;i++)
         {
             for(j=0;j<50;j++)
             {
                      if(n==0) da=gImage_tb[k*2];
                      if(n==1) da=gImage_pwm[k*2];
                      if(n==2) da=gImage_rtc[k*2];
                      if(n==3) da=gImage_adc[k*2];
                      if(n==4) da=gImage_tft[k*2];
                      if(n==5) da=gImage_sz[k*2];
                      if(n==6) da=gImage_kz[k*2];
                      if(n==7) da=gImage_dht[k*2];
                      da<<=8;
                      if(n==0) da|=gImage_tb[k*2+1];
                      if(n==1) da|=gImage_pwm[k*2+1];
                      if(n==2) da|=gImage_rtc[k*2+1];
                      if(n==3) da|=gImage_adc[k*2+1];
                      if(n==4) da|=gImage_tft[k*2+1];
                      if(n==5) da|=gImage_sz[k*2+1];
                      if(n==6) da|=gImage_kz[k*2+1];
                      if(n==7) da|=gImage_dht[k*2+1];
                      POINT_COLOR=da;
                      LCD_DrawPoint(x+i,y+j);
                      k++;
             }
       }
}

而实现界面绘制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EXTI);
        gd_eval_led_init(LED1);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SPI_CONFIG();
        delay_1ms(500);
        tft_Init();
        loop: LCD_Clear(WHITE);
        show_tbh(20,240,0);
        showhanzi16h(80,280,3,0);
        showhanzi16h(80,264,4,0);
        show_tbh(20,180,1);
        show_tbh(20,120,2);
        show_tbh(20,60,3);
        showhanzi16h(80,100,5,1);
        showhanzi16h(80,84,6,1);
        show_tbh(120,60,4);
        show_tbh(120,120,5);
        show_tbh(120,180,6);
        show_tbh(120,240,7);
        showhanzi16h(180,280,13,1);
        showhanzi16h(180,264,14,1);
        showhanzi16h(180,220,11,1);
        showhanzi16h(180,204,12,1);
        showhanzi16h(180,160,9,1);
        showhanzi16h(180,144,10,1);
        showhanzi16h(180,100,7,1);
        showhanzi16h(180,84,8,1);
        BACK_COLOR=WHITE;
        POINT_COLOR=RED;
        LCD_ShowCharh(80,160,'R',1);
        LCD_ShowCharh(80,152,'T',1);
        LCD_ShowCharh(80,144,'C',1);
        LCD_ShowCharh(80,220,'P',1);
        LCD_ShowCharh(80,212,'W',1);
        LCD_ShowCharh(80,204,'M',1);
        delay_1ms(2000);
        while(1);
}

在结合板上按键的情况下,利用该界面可快速地进行功能的切换与调用。

网友:
感谢分享,SPI通信速率应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