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的属性

楼主:
串联型?!

並联型?!

网友:
认为,本质上 还是並联!
稳压,稳谁的压,是 负载,
稳压之法有二,钳位与限流,
对电源或负载的变化 反应一致,唯有钳位,
自带稳压能力的元件(不是模块),亦唯钳位。

在这电路中,T1 名为「调整管」,实际作用只是 帮流,
D1 的职能,是 钳位,跟 D1 並联的是 βR∟,这 D1,称之为 基准 並不合适,

因为它才是 真正的调整管,所有扰动都得一力承受,工作点变化剧烈,还能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本质上 还是並联! 稳压,稳谁的压,是 负载, 稳压之法有二,钳位与限流, 对电源或负载的变化 ...

R1D1是并联稳压电路,T1作用是扩流,这没有错。

此电路本质上是没有输出端取样负反馈的参数稳压电路。

网友C:
这是简单三端稳压
T1的发射极电源跟随基极电压,比基极电压低一个be压降约0.7V
稳压二极管D1的稳压值减去0.7,即是发射极稳定输出电压值

网友:
这是一个简易的并联的三段稳压电路

网友:
知识靠的是积累,跟大佬们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D1是并联稳压电路,T1作用是扩流,这没有错。 此电路本质上是没有输出端取样负反馈的参数稳压电路。 ...

输出端取样负反馈就是 大环路负反馈,

负反馈式稳压器 就是有取样反馈的电路,

但这扩流並联稳压其实也有反馈,负载对 T1 的作用,就是 本级  电流负反馈,

对电源而言,是共集极,D1 是讯号,对负载而言则是共基极,扰动性负载的扰动可以发送至电网。

网友:
负载变化与电源波动 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是相反的,以单一手段搞定,就只能是 並联,

不过,稳压电路拓扑的分型,是以 三极管跟负载的关系 为据,亦只有三极管才可做 串联稳压,

用三极管来稳压的电路才有 串联並联 之分,而且,串联型 只能是取样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取样负反馈就是 大环路负反馈,  负反馈式稳压器 就是有取样反馈的电路, 但这扩流並联 ...

“负载对 T1 的作用,就是 本级  电流负反馈”

T1是发射极输出,应该是电压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对 T1 的作用,就是 本级  电流负反馈” T1是发射极输出,应该是电压负反馈。

反馈元件是 射极阻抗 Re,

不管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引用的素材都是 Ic,

作用于输入端的,其实都是 电压,跟讯号源的关系同样是 串联,

两种反馈的分别只是有没有 Rc,不过,Ic 的决定者並非 Rc 而是管子自己,所以,两种反馈其实是同一套路,这当然是纯属个人领悟,不足为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对 T1 的作用,就是 本级  电流负反馈” T1是发射极输出,应该是电压负反馈。

电压在端子上,电流在线路中,

Re 作为 Ic 的取样(检流)电阻,射极电位反映 Ic 的状况,所以是 电流反馈,

Re 如果是负载,跟射极连接的就是 负载的端子,射极电位反映的就是 负载压降的信息,所以视为 电压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在端子上,电流在线路中, Re 作为 Ic 的取样(检流)电阻,射极电位反映 Ic 的状况,所以是 电流反 ...

Re应该就是负载,与发射极联接,发射极电位等于负载上电压,所以此电路属于电压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D1是并联稳压电路,T1作用是扩流,这没有错。 此电路本质上是没有输出端取样负反馈的参数稳压电路。 ...

这电路,是个自成负反馈的拓扑,却只能叫做 简易串联稳压电源,

有取样电阻串与比较器的 (大环路反馈),才称为 负反馈式串联稳压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简单三端稳压 T1的发射极电源跟随基极电压,比基极电压低一个be压降约0.7V 稳压二极管D1的稳压值减去 ...

可理解成

把三极管接成二极管,负载跟这「二极管」串联,

以  1+β  个 Vbb 並联供电 (Vbb 是 D1 的稳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理解成 把三极管接成二极管,负载跟这「二极管」串联, 以  1+β  ...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上升的理论就此问题搞一篇论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上升的理论就此问题搞一篇论文没有问题

头脑不活络,实验也没多做,但读死书我可不愿意。

网友:
“不让高频进入电源”,这是几年前让我犯懵的一句话。

如今算是明白了,输出端不加电容,以 射频震荡器 为负载,负载攻进电网的扰动,单靠这 C21 消除不净。

网友:
这 C21,是平波电容,除非 APFC,否则,不加 铁定不行!

如果负载是 纯阻性 的,无需加甚么元件了,但如果是 扰动性负载,就必须加 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跟 C21 並联,即使输出端那个去耦电容不加,也可避免负载扰动令 C21 过热,

这种电路对 扰动性负载 是全无作为的,所以,输出端的去耦电容还得加,加了,负载扰动 就不闯进 T1 去。

网友:
同一电源,R1 愈大,稳压值的波动愈小,

因为,稳压管是个 恒压元,R1 的分压包含了电源的全部波动,

同样的波动,分压愈大,波动导致的电流变化愈小,稳压管的电流波动也就愈小,

稳压管电流波动小,稳压值 的波动也就小,输出就愈稳定,不过,R1 关系到输入输出压差,输入输出压差接近 (略大于) R1 的分压,

压差大,管耗就严重,在集极插入电阻 可分担压差减小管耗,但是,电源电压被佔据而且大量耗电的问题 根本就没有解决。

网友:
恒流元的阻值跟电压成正比,不管自身阻值大小,电源波动都不会令电流变化,稳压管的工作点也就只会因负载而变,

这样,电源电压就可减至接近稳压管的稳压值,使恒流元的分压减小,三极管的 Uce 也就跟着小了,但是,电源抑制度改善了,负载调整率却变差。

网友:
又是重发,抽风坑的,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