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功率输出的开关电源是怎么回事

楼主:
恒功率输出是一直输出固定的功率吗,会不会受负载变化而变化呢,假如一个反激开关电源输入为12v,我在mos管处采样一个电流和我设定值比较,是这个采样值和我的目标值保持一致,这样算恒功率的开关电源吗

网友:
“恒功率输出是一直输出固定的功率吗,会不会受负载变化而变化呢”

是一直输出固定的功率。在一定范围内,输出功率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假如一个反激开关电源输入为12v,我在mos管处采样一个电流和我设定值比较,是这个采样值和我的目标值保持一致,这样算恒功率的开关电源吗”

这样的反激开关电源,近似是恒功率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一个反激开关电源输入为12v,我在mos管处采样一个电流和我设定值比较,是这个采样值和我的目 ...

这样会有个问题,就是当我电源恒功率为50w,负载为40w,是不是会导致电源的输出侧电压升高从而烧坏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有个问题,就是当我电源恒功率为50w,负载为40w,是不是会导致电源的输出侧电压升高从而烧坏器件

“我电源恒功率为50w,负载为40w,是不是会导致电源的输出侧电压升高从而烧坏器件”

烧坏器件?你的意思是烧坏负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电源恒功率为50w,负载为40w,是不是会导致电源的输出侧电压升高从而烧坏器件” 烧坏器 ...

对的,反激电源恒功率输出50w,如果负载为40w,那么电源输出端的电压应该会变得很高,从而烧坏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反激电源恒功率输出50w,如果负载为40w,那么电源输出端的电压应该会变得很高,从而烧坏负载。

恒功率输出电源,其输出功率必是可调的,你只要把输出功率调低(例如调到30W)即可保证负载不会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电源恒功率为50w,负载为40w,是不是会导致电源的输出侧电压升高从而烧坏器件” 烧坏器 ...

也有可能烧mos管吧,输入功率不变时占空比基本不变,当输出电压变高时,反射电压就会变高那么要求mos的耐压就高,不然mos就击穿了,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功率输出电源,其输出功率必是可调的,你只要把输出功率调低(例如调到30W)即可保证负载不会损坏。

如上图,我用12v和I_check计算功率,做恒功率50w输出。当负载变为40w时,检测到v_check增加,这个时候就降低PWM的占空比,直到输出电压稳定吗,如果这样怎么感觉像恒压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烧mos管吧,输入功率不变时占空比基本不变,当输出电压变高时,反射电压就会变高那么要求mos的耐 ...

电流断续工作的反激变换器,输出电压变高,反射到变压器初级的电压也会变高,确实有可能损坏功率开关管。这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在输出电压高于一定值时减小占空比以限制输出功率(当然也就限制了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我用12v和I_check计算功率,做恒功率50w输出。当负载变为40w时,检测到v_check增加,这个时候就 ...

没有看到完整的反馈电路,没办法说是否恒压输出。

前面所说恒功率输出,是由电流断续工作状态的反激变换器自身特性决定的:直流电源电压不变,占空比不变,则负载变化时输出功率不变。

现在由你的图,是有反馈的。如果是从V_chech点对输出电压取样实现反馈,则该电路就是恒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完整的反馈电路,没办法说是否恒压输出。 前面所说恒功率输出,是由电流断续工作状态的反激变 ...

v_check是输入到单片机的,单片机输出一个电流参考值到mos驱动芯片,产生对应的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_check是输入到单片机的,单片机输出一个电流参考值到mos驱动芯片,产生对应的pwm

如果单片机只对输出电压采样而不对电流采样,那么这个单片机控制的反激开关电源只可能是稳压输出。

如果既对输出电压采样又对输出电流采样,并且在单片机里面做个乘法,乘积和基准值进行比较,再控制开关电源,那么这个单片机控制度反激开关电源是恒功率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只对输出电压采样而不对电流采样,那么这个单片机控制的反激开关电源只可能是稳压输出。 如 ...

单片机采集了输入电压也采集了输出电压的,然后单片机输出了一个PWM波经过RC,将PWM变为直流电压信号,这个直流信号与MOS管S脚处电流采样的电压值进行比较。所以我猜测是这个电源固定输出一个功率50W,采集的输入电压与功率进行计算得出设定的电流。这样的话采集的输出电压是用于保护的,输出电压过高时,关闭电源。那么这样的恒功率电源只保证了设定功率恒定,实际输出的功率偏差应该比较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采集了输入电压也采集了输出电压的,然后单片机输出了一个PWM波经过RC,将PWM变为直流电压信号,这 ...

“单片机采集了输入电压也采集了输出电压的,然后单片机输出了一个PWM波经过RC,将PWM变为直流电压信号,这个直流信号与MOS管S脚处电流采样的电压值进行比较”

这样的话,该电路包括单片机在内很可能是设计为恒功率输出。单片机内部可能对采集到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进行了相乘操作,然后乘积与一个基准值进行比较,根据差值输出PWM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采集了输入电压也采集了输出电压的,然后单片机输出了一个PWM波经过RC,将PWM变为直流电压信号,这 ...

“所以我猜测是这个电源固定输出一个功率50W,采集的输入电压与功率进行计算得出设定的电流”

这个电源如果是恒功率输出,那么MOS管源极上的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峰值与输出功率直接相关。此反激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多半是UC3842这类双环控制芯片。至于输出功率有多大,要看单片机内部基准设置成多少。其实这个内部基准,就是存储器内的一个数值。修改存储器内此数值,就改变了输出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采集了输入电压也采集了输出电压的,然后单片机输出了一个PWM波经过RC,将PWM变为直流电压信号,这 ...

“那么这样的恒功率电源只保证了设定功率恒定,实际输出的功率偏差应该比较大吧”

如果单片机把采集到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相乘,然后与基准值进行比较,那么该开关电源输出的功率误差可以很小,1%很容易做到,更高一些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样的恒功率电源只保证了设定功率恒定,实际输出的功率偏差应该比较大吧” 如果单片 ...

这个电源的单片机没有采集输出电流,只采集了输出电压和供电电压。采集mos源极电压也是直接到mos驱动芯片的,没有到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单片机没有采集输出电流,只采集了输出电压和供电电压。采集mos源极电压也是直接到mos驱动芯片 ...

“这个电源的单片机没有采集输出电流,只采集了输出电压和供电电压”

没有采集输出电流的话,该反激开关电源恒功率输出可能性虽不能说没有,但比采集输出电流恒功率输出的可能性要小了。不采集输出电流,那就完全靠占空比不变输出功率也不变来实现恒功率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