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不同的电源,请问能采集到R0的压降不?得到电压的AD值,除以电阻值,从而...

楼主:
这是两个不同的电源,请问能采集到R0的压降不?得到电压的AD值,除以电阻值,从而得到被校准板子的静态功耗,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得到电压的AD值,除以电阻值,从而得到被校准板子的静态功耗,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不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到电压的AD值,除以电阻值,从而得到被校准板子的静态功耗,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不可行 ...

这样独立的电源  不可能会有电流流过R0?没有回路   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到电压的AD值,除以电阻值,从而得到被校准板子的静态功耗,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不可行 ...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目的是用治具实现半自动测量到产品的静态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独立的电源  不可能会有电流流过R0?没有回路   是吗

“这样独立的电源  不可能会有电流流过R0?没有回路   是吗”

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目的是用治具实现半自动测量到产品的静态功耗

“目的是用治具实现半自动测量到产品的静态功耗”

测量用的取样电阻必须与供电给该电路板的电源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用治具实现半自动测量到产品的静态功耗” 测量用的取样电阻必须与供电给该电路板的 ...

恩  已经实现了串联    用继电器闭合两个GND  为何还有电阻存在?3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