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19怎么设置差分线的阻抗?

楼主:
请问ALTIUM19怎么设置差分线的阻抗?最近研究HDMI,需要等长,等宽,还要设置阻抗,找半天也没找到这个阻抗是在哪设置的

网友A:
不知道19怎么设置

AD15是在Design下的Classes
右击差分类,Add Class

线宽和间距的设置,在规则里直接找到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选择差分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19怎么设置 AD15是在Design下的Classes 右击差分类,Add Class 线宽和间距的设置,在规则里直 ...

这些都可以,但是还是没找到有可以输入阻抗的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