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考虑音频模拟信号经过100m的长线传输后的影响?

楼主:
如何考虑音频模拟信号经过100m的长线传输后的影响,哪位大神有见过类似理论分析啊?求推荐

网友A:
音频信号,频率上限不过数kHz,不必考虑100m长导线的影响,至多考虑导线电阻上的压降。如果信号幅度很小,应该考虑环境中杂散噪声信号对被传输信号的影响。

网友:
有专门的音频分析仪。把线接在仪器输出和输入之间测。

网友B:
音频信号频率不高,100米对音频信号而言根本不算什么“长线”,自己算算音频信号的波长吧。如2楼maychang所言,顶多考虑阻性衰减和干扰耦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频率上限不过数kHz,不必考虑100m长导线的影响,至多考虑导线电阻上的压降。如果信号幅度很小, ...

这种有没有理论分析过程推荐啊?

杂散噪声信号对被传输信号的影响改如何消除啊?传输电缆用屏蔽线?采集端该如何处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信号频率不高,100米对音频信号而言根本不算什么“长线”,自己算算音频信号的波长吧。如2楼 ...

具体该如何考虑,大神有具体推荐指导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