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GND不稳的问题?

楼主:
如何解决GND不稳的问题?

网友A:
多从一些地方接一些GND出去。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B:
地信号不稳定是电路设计大忌

一般是因为电路中的各类信号共用地线或者地平面造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信号不稳定是电路设计大忌 一般是因为电路中的各类信号共用地线或者地平面造成,,

版主   像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从一些地方接一些GND出去。这样比较稳定。

你说从哪接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像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这种情况,理论上都好讲
实际电路就不一定完美
比如电源地是流过的电流较大,而信号地是块芯片或者模块之间的通信信号的回流所流过的路径,都是GND,布板时或连接时,尽量避免电源及信号共用回流路径

网友:
听下面版主解释的,如果硬件条件不好改变,就把板子上的各地方的GND都接入示波器的GND试一试。

网友:
不是VCC不稳  而是GND不稳  这是有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