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Part4:IIC驱动OLED屏幕

楼主:
1.介绍

最近时间比较少,所以写的测评也偏少,不过今天又抽空出来写了一个外设,这个外设耗了我有点时间,本来应该挺简单的,下面来简单叙述一下。

2.移植过程

首先选择例程,这里本来选择两个IIC例程下图中的1框,但是居然驱动不了,调试一下,卡在IIC通信,具体不知道为什么,有没哪位老铁告知一下,最终选择了下图中2框中例程。

选对IIC例程之后,开始进行移植,IIC移植算是移植中最基础的了,所以也是比较快的,选择的是下边这个例程进行修改。

打开例程可以看到main文件中,IIC的一些宏定义如下图所示。

主函数如下图所示,初始化非常简洁。

添加OLED的驱动程序和点阵文件。

然后将刚才的IIC宏定义移到OLED的H文件中,同时修改从机地址,如图所示。

修改OLED的C文件,发送IIC函数修改一下即可。

最后在主函数中添加初始化程序,如下图所示。

最后编译下载到单片机中,就可以了,这里SDA接PB7,SCL接PB6,最终效果如下图。

3.总结

遇到的问题就是IIC的一些例程好像不太适用于OLED屏幕,具体原因以后有时间看看是什么造成的。

来自 4楼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

网友A:
iic的例程不适合oled?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的例程不适合oled?啥意思?

我调试的时候发现,在写命令的时候正常,在写数据的时候就卡死在IIC中。写数据的时候是连续写的,怀疑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