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初品

楼主:
此次有幸申请到NUCLEO-L452RE开发板,其外观如图1所示。

1 开发板外观

在开发板上电后,可看到电源指示灯LD3被点亮,此外LD2也在不紧不慢地眨着眼,若按下B1用户键,则LD2像是被警告般地加了把劲,眨眼的速度会明显地加快。

2 上电效果

有了开发板,自然要构建相应的开发环境,我惯用的开发工具是KEIL,且目前使用的版本是V5.23,故可以免去高版本的麻烦。当然,升级包还是要安装,所用的升级包为Keil.STM32L4xx_DFP.2.3.0

在安装之后,即可在芯片列表中见到STM32L452RE的身影。

3 添加芯片支持

另外,为了之后下载的需要,应按图4所示来设置调试工具。

4 设置调试器

此外,还需选取相应的烧录算法,参见图5所示,这样就完成了开发环境的搭建。

5 选取烧录算法

在开发板连接到电脑的情况下,可见到调试器被激活,见图6所示。

6 激活调试工具

在开发环境构建后,需使用例程进行程序的编译和下载测试,以确保开发工作的可靠使用。

6 实现程序下载

GPIO的例程下载后,可发现LD2又在不紧不慢地眨眼了,但此时若按下B1用户键,已不再有加快闪动频率的作用,这说明下载程序起作用了,下载成功。

后面,我们将探索开发板的外设功能扩展。

网友A:
ST的NUCLEO板子用着是不是还不错!

网友B:
L4系列兼顾了性能和功耗,的确还可以,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动作好快,这么快就拿到了。

网友:
进水楼台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的NUCLEO板子用着是不是还不错!

用的型号比较多了之后,就觉得十分顺手了。不想新厂家的新产品,要重新走过一遍才熟悉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4系列兼顾了性能和功耗,的确还可以,就是价格高了点。

是,如果出产品成本就比较敏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如果出产品成本就比较敏感了!

量是个问题,量大成本就会低,量小成本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是个问题,量大成本就会低,量小成本就高。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