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2个光耦,EL357跟LTV354的区别

楼主:
问下EL357跟LTV354的区别,能不能直接替换哦

网友:
如果管脚封装一样,要看手册区别在哪里,应该可以互换吧

网友:
是LTV-354T吧?两者除封装尺寸和引脚排列相同外,论细节谁都不敢说一定能互换。

网友:
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EL357是单向驱动,而LTV-354T是双向的,而且允许驱动电流低至±1mA时,仍能保持有≧20%的C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