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 eMiniBoard测评】给这个板子提提意见

楼主:
这个板子到手后的感觉非常不错,我觉得应该是我用过国产开发板里设计的最好的一款了

板子尺寸不大,设计紧凑,常用的功能基本都可以满足

板载USB仿真器,仿真器集成了USB转串口功能

包含了EEPROM、FLASH存储器、蜂鸣器,而且还集成了CAN收发器

官网查找和下载相应工具也比较方便,除了IAR调试器安装遇到点困难,跑例程什么的都挺顺利

上电自动播放猪八戒背媳妇的音乐也比较魔性,这个给人的感觉都非常不错

不过再好的东西也多少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个人感觉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提出来给个参考吧

1、可能是因为这个板子比较新,包装上和板子的丝印上显示的MB-025,和原理图一样对应的芯片是F032,开始的时候我是直接按照F032来查找资料的

后来发现F032没有USB,而官方的原理图和实物都把USB的数据线连到的USB端口,然后去评测申请页面看了一下,再仔细看了一下主控芯片的丝印才发现型号是MM32F0133

2、原理图的SW1和SW2如果使用类似下边这样的符号应该能更容易理解开关的导通关系,不然多少都要花些时间去解理怎么拨会怎么导通。

或者画这种类似实物的符号也可以,但最好给出一些方向上的提示,比如哪个是1脚等等,或者和实物一样,画成这种不对称的

我理解SW1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用来选择是否使用120欧姆匹配电阻的,不过通过原理图你能知道你能知道开关应该往哪边搬才是使用120欧姆电阻吗?

正确答案是这么拨,我是看实物图的布线分析出来的,不是特别确定,我又用万用表量过,是不是和看原理图理解出来的正好相反?

我觉得这些多余的工作本来没有必要做

经过分析发现SW2应该是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向左拨用来断开CAN_RX和SS的连接,这样CAN_RX和U5对应的SPI控制引脚可以通过排针引出做其它用途

向右拨可以使用CAN的接收并同时实现SPI到U5控制

3、下边这个可能不是什么问题,我在买芯片时有时来源不可靠遇到中间红框内的芯片一搬不太敢用,个人感觉一搬正常的芯片应该像蓝框时的那种表面有颗粒状的感觉

像是模具里直接出来的样子,中间红框里的FLAH芯片表面粗糙度不均匀,很多时候我都认为它是打磨后又重新打上去的丝印,不过这颗芯片应该是直接找厂家拿的货吧,假货或翻新的的可能非常小,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4、出厂例程在按下暂停键时PWM只是不更新没有停止输出的问题前边已经有网友提过了,暂停有时的噪音比较闹听。

网友:
楼主观察的真仔细!像我拿到开发板都是简单带过,直接上电,可能硬件基础不太行,不知道厂家做的对不对,不敢做评论,不过听了一下楼主的讲解,也能懂一些了,哈哈。

网友:
评测的好仔细,确实那个开关没有丝印一点不方便,总不能每次开原理图吧.

网友:
灵动MM32 eMiniBoard免费测评试用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6791-1-1.html

网友:
不错,只好自己做个标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