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简易任务调度器

楼主:
MicroPython简易任务调度器主要用在一些需要周期执行的任务中,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任务,每个任务有不同的周期。

MicroPython简易任务调度器目前有两个版本,一个使用定时器,一个使用异步(asyncio)。两个版本基本用法一致,但是异步版本功能少一些。

基本用法:

  1. 定义任务
  2. 添加任务到调度器
  3. 运行调度器

例程:

  • from scheduler import Scheduler, Task
  • import machine
  • def LED():
  • pyb.LED(1).toggle()
  • def pn(n):
  • print(n)
  • task1 = Task(LED, None, 1000)
  • task2 = Task(pn, 1, 1000)
  • task3 = Task(pn, 2, 1500)
  • sc = Scheduler(machine.Timer(-1))
  • sc.add(task1)
  • sc.add(task2)
  • sc.add(task3)
  • sc.scheduler()

网站:

网友A:
要是多线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多线程就更好了

目前的多线程不完善,很久没有更新了,而且非常占内存。

网友:
刚开始接触这个

网友:
这个一定要好好学学

网友B:
意思是现在mpy只能大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现在mpy只能大循环?

可以用循环、定时器、异步等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循环、定时器、异步等方式

模型太抽象,不太适合嵌入式。

网友:
你好!过来学习下

网友:
学习一下任务调度

网友:
这个很不错,我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