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
烦请哪位大神告诉我该运放工作原理啊

网友:
不知道输入信号从哪里来,不知道输出信号到哪里去,不知道电源配置,不知道图中0.16V是用什么仪表测量的、峰值还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要想知道运放电路工作原理,也难。

网友:
从运放输出端接两个二极管来看,可能是精密整流电路,但不能确定。

网友:
该运放工作原理?!

那运放的内部电路是怎样的咧?!

网友:
原理,就是 现像的背后,就是 成就某种功能所需的机制,

运放,是集成电路的一种,放大,就是运放唯一的职能 (现在的运放已不当运算器了),

运放加上周边配置,组成各种各样的电路,电路中,每个元件如何互动,做到某种某样的功能,这就是 某某器,某某电路的原理。

网友:
运放型号是lt1014d

网友:
这部分就是高压开关电源的对电压电流采样控制部分

网友:
u6-9直接传给uc3525ad的补偿脚,从而控制脉宽输出

网友:
上面所测数据是在开机输出高压800伏时,用万用表测的数据

网友:
我也说一句

网友:
从物理模型上推数学模型,很容易就能知道运放在电路里的原理。我记得运算放大电路设计这书里有这些步骤的推导。从局部系统看,不从单一器件看。

网友:
现在的运放,似乎只为 负反馈线性放大 而设,权充 比较器 也可以,运算功能 已交给逻辑模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