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DAC和C语言产生正弦波数据

楼主:
以下为适用于各类单片机:
  改变单片机的DAC输出电压,可以得到需要的电压波形输出,下面介绍正弦波所需的DAC数据是如何计算的。
  首先既然是正弦波,那么就要确定输出一个周期正弦波的采样点数point,即由多少点组成了一周期的正弦波,还要知道单片机输出DAC的数字值maxnum是多少,比如8位DAC,maxnum=256。10位DAC,maxnum=1024。
  知道以上两个值后,就开始计算需要得到的正弦波DA数据了,我设置一个正弦波由61个点组成,所选DA最大数字输入值为1024,那么我的正弦波数据数组就有61个数据,即sin_tab[61],也就是把一个正弦波360度,分成了61份,那么每份就是360÷61=5.901度,这样就可以计算出61点中每个点对应的角度值angle,有了角度值就可以算出来角度对应的正弦值,利用正弦值和输出DA的数字值maxnum,就可以计算出对应DA输入的数值了。

公式为:

 sin_tab[i]=(maxnum/2) * sin(x)+(maxnum/2); //  i代表某点      x为某角度对应的弧度
 弧度=角度*(π/180);  //(maxnum/2)为正弦波零点处对应DA输入值;即DA满量程的一半;
下面为代码:

#include<math.h> //注意需添加此头文件,包含了求正弦值函数sin(弧度值);
//获取不同点数的正弦波数据
//point: 一周期内的取样点数
//maxnum: 一周期内对应DA输出最大值
void getSinTab(uchar point,uint maxnum)
{
uchar i=0;
float x;   //弧度
float angle;//角度 分度角
angle=360.000/point;

  for(i=0;i<point;i++)
  {
      x=angle*i;    //得到角度值
      x=x*0.01744; //角度转弧度  弧度=角度*(π/180)
      sin_tab[i]=(maxnum/2)*sin(x)+(maxnum/2);
  }
}

// sin_tab[i] 为得到的正弦波数据,用于送给D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