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仪表运放问题

楼主:
这里面是说C2的值是由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求出来的,那么反过来讲我是否可以通过R2和C2构建一个其它频率外的滤波器,比如说选择一个合适的R2/C2构建一个截至频率为10HZ的滤波器

AD8553芯片手册链接如下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8553.pdf

网友:
“那么反过来讲我是否可以通过R2和C2构建一个其它频率外的滤波器”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