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下载了个源码,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文件类型如图,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w494143467   参与回复

从网上下载了个源码,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如下图所示,它包含的文件类型如下,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不知道用的什么C编辑器

等待知道的网友

网友:
没用过这种软件。

网友:
瑞萨的 R8C么,找找它家的开发环境。

网友:
找其中的配置文件、编译列表文件、说明文件等看看,没有就不好判断,只能根据MCU型号查厂家推荐或其常用的开发环境软件做对比。不过C语言本身是标准化的,甚至可以跨平台移植,研究一下源码就是,未必需要原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