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驱动IC,是否只能工作于PWM模式?

楼主:
最近的项目打算使用MOS管高端驱动IC芯片,目前选型是IR2117,由于平时硬件涉及不多,有个疑惑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MOS管驱动IC是不是只能工作在PWM模式下?如果被控MOS管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自举电容是不是会被放电?从而导致开关失灵的情况发生?

下面是IR2117的典型应用和内部框图,盼各位大神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如果被控MOS管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自举电容是不是会被放电?从而导致开关失灵的情况发生?”

自举电容当然会慢慢放电,放电到一定程度就不能驱动MOS管。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是:自举驱动是否允许开关频率有很大变化范围?

自举驱动,允许开关频率有相当大的变化范围,但不可能变化几个数量级之多。又要工作于开关周期数十微秒,又要工作于开关周期数秒,很难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