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0 Copy Room Formats 遇到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AD16.0多通道设计,PCB的V1版本用Copy Room Formats做的设计,很好用,结果,过了段时间电路调试完了要做PCB改版的时候,同样的工程修改,发现Copy Room Formats失败。

现象是:

1)线路Copy过来了,但是元器件布局没有Copy过来。

2)Copy过来的线路,网络是Source ROOM的网络,全是和Source连接在一起的。

所有元器件都没有Lock.

如下图所示(左边是源)。

谢谢!

网友:
没有画过  是不是需要全选或是漏了个步骤

网友:
Copy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