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这个板子怎么样

楼主:
1.电解电容怎么用胶固定了

2.电路板怎么看着有污渍

网友A:
对于有引脚的电解电容,因为电容本身的重量较大,在板子剧烈震动时容易发生摇摆进而可能导致引脚脱焊,用胶固定就不会。焊盘上的污迹则是助焊剂的残留,除美观外,无不良影响。

网友B:
正常的都是需要点胶固定的,没有点胶说明产品很随意,就是研发测试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引脚的电解电容,因为电容本身的重量较大,在板子剧烈震动时容易发生摇摆进而可能导致引脚脱焊,用胶 ...

OK .明白了,我以为这是水渍呢,还有他这个不是贴片电解电容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都是需要点胶固定的,没有点胶说明产品很随意,就是研发测试嗯,

贴片电解电容不是焊接无缝隙呢

网友D:
电路板焊接完成应该清洗

电解电容一般要有704胶固定,用于防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焊接完成应该清洗 电解电容一般要有704胶固定,用于防震

嗯,我买的一键启动,看了看主板,还是退了,我觉得正规的企业应该对锡焊进行清理,而且主机外壳上很多都是错别字,说明书也没有,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引脚的电解电容,因为电容本身的重量较大,在板子剧烈震动时容易发生摇摆进而可能导致引脚脱焊,用胶 ...

嗯,助焊剂残留严格来说工业设计里也会影响稳定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助焊剂残留严格来说工业设计里也会影响稳定性的,

助焊剂分多种,只要不是专门涂布的酸性助焊剂就没事,楼主照片中的助焊剂残留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而焊接表贴元件用的锡膏就内含助焊剂,焊接后无需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 .明白了,我以为这是水渍呢,还有他这个不是贴片电解电容么

只要体积重量上去了,存在强烈震动的应用就需要用胶固定。不过表贴电解一般不会太大,焊盘尺寸比较小时才需要用胶固定,以免拉脱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解电容不是焊接无缝隙呢

你图片这电解电容它有一定的高度   做冲击 环境试验和振动试验  需要求做固定处理   比如说工艺要求   检验要求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焊接完成应该清洗 电解电容一般要有704胶固定,用于防震

一般手工插件焊接的地方都是要清洗的,焊渣残留物会影响板子性能

网友:
板子未清洗干净会影响阻值
不知是助焊剂还是锡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