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集正弦波怎么判断频率?

楼主:
现在通过运放把交流电输入给单片机PIC16F877A的AD口,程序代码是汇编,故没怎么看懂,程序中这样写的好像是判断采集次数来判断波形是50HZ或者60HZ,而且为了判断交流电的幅值通过累加后与一固定值做比较的,AD是10位AD故程序中采集的值与0x7f差的绝对值累加和与一数值做比较,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因为AD是10位且采样的时候运放把交流波形抬到5V的中点左右,即交流电的0V与2.5V相重合,故采集到的值0X7F做减法我可以理解,但不明白的如下:运放电路图和运放输出到AD口的电压波形如图所示。但疑问如下
1.程序中每400US处理AD程序一次,且通过AD采集的次数与24做比较来判断波形是50HZ或者60HZ 这是什么道理?
2.为什么每次采集的值累加和与一固定值做比较来判断输入电压的幅值是220V或者380V

程序中有段注释 如下
;(半周期采样幅值累加值 < #0x0350)
请问0x0350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的这款产品是PIC 汇编看着太长,请问单片机怎么判断交流电的频率和幅值?谢谢!

网友:
根据楼主所述,程序要实现的功能似乎比较简单,就是判断220V还是380V,50Hz还是60Hz,并非实时分析电压的具体数值和频率。对于电压判断,取累加值对应的大于220V小于380V的一个门限值,0x0350估计就是这么来的。小于该门限就是220V,大于该门限就是380V,这很容易理解。但对于频率判断的“24”这个门限值的选择凭楼主的描述就无法推测出处了,建议楼主还是先弄清程序的功能,如前所述就是二选一的判断还是实时分析?ADC的启动是由定时器控制还是来自于交流控制?按理,仅二选一的判断,根本无需那么复杂的程序和电路,甚至不用ADC都可以。就是用ADC,根据峰值间隔时间很容易判断频率,而峰值本身就对应着电网电压,程序应该不复杂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