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硬件和软件 正常静态电流都是100uA 为什么有些机器达到120 130uA,啥原因...

楼主:
同样的硬件和软件  正常静态电流都是100uA  为什么有些机器达到120 130uA,啥原因?找了很久没发现原因

网友A:
你确定硬件是相同的?

网友:
器件、PCB、电源、程序等都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B:
相同批次的产品,元件参数应该一样

出现静态功耗的差别大,1是主要测量仪器比如三用表的精度和连接,2是器件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批次的产品,元件参数应该一样 出现静态功耗的差别大,1是主要测量仪器比如三用表的精度和连接,2是 ...

同样的硬件和软件  一般来说相差多大为正常

网友:
电阻电容都有误差,半导体器件的漏电流也不会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硬件是相同的?

一样的  千真万确

网友:
精度。如果用的一般器件,电阻50%,电容20%,搞下来乱七八糟的误差累计在一起,你这个100uA到120uA,130uA也就20%,30%的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