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erilog的问题

楼主:
本人FPGA小白一枚,现在有一个verilog的问题想请教

比如有一个输入数据

input   [16:0] REG

为了方便使用,现在想把REG拆开,比如

a = REG[16:8];

b = REG[7:0];

我能想到下边这种方式,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如果不对应该怎么做,谢谢?

wire a;

wire b;

assign a[16:8] = REG[16:8];

assign b16:8] = REG[7:0];

另外再问一下,为什么使用define定义的“a”在always里使用会提示没有声明

`define a REG[16:8]

网友:
应为a是wire型

网友:
你是说define那个问题吗?

网友A:
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但是有几个问题。

1、wire a  表示a是一根线,但是后边使用a[16:8],表示8根线

2、REG最好不要用,好像编译环境有可能会将其认为是一个特定字符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但是有几个问题。 1、wire a  表示a是一根线,但是后边使用a[16:8],表示8根 ...

确实数据宽度没弄对,前边定义成一根线了,多谢

我想实现的是

举个栗子

输入一个16bit的数据REG

其中高8位代表地址,低8位代表数据

使用时如果使用REG[16:8] 和REG[7:0]看起来不直观

所以想把他们定义成符号

比如ADDR = REG[16:8],DATA=REG[7:0]

这样在写代码时直接使用ADDR和DATA就可以了

C语言可以直接使用define来定义 DATA ADDR[18:6]

但是我在verilog里使用时提示ADDR没有声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数据宽度没弄对,前边定义成一根线了,多谢   我想实现的是 举个栗子 输入一个16bi ...

你要定义一个 reg [7:0] ADDR;的寄存器。

毕竟是两种语言。

所以要承认他们的不同点。

网友:
基础语法啊,Reg, Wire, Input, Output, 几个再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