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封装贴片电容工作电压2000V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看到有些1206封装贴片电容工作电压可以做到2000V,但是电容的两个焊盘之间只有1.5mm,那安规与绝缘没有问题吗

网友:
电路板上或者电容封装表面上1.5mm对2kV来说显然是不够的,除非电容连同导线封装在固态或者液态绝缘物质中。

网友A:
例如TLP421光耦,引脚之间在空气中耐压5kV,而在油中可以达到10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TLP421光耦,引脚之间在空气中耐压5kV,而在油中可以达到10kV。

光耦的耐压可以做到5KV,因为它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TLP421光耦,引脚之间在空气中耐压5kV,而在油中可以达到10kV。

不知道它的额定电压2000V怎么来的,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只有1.8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它的额定电压2000V怎么来的,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只有1.8mm

“不知道它的额定电压2000V怎么来的,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只有1.8mm”

绝缘(耐压,准确地说叫抗电强度)最好的是绝缘固体或者绝缘液体内部,其次是气体,再次是固体表面。因为固体表面可能吸收水汽或者有灰尘。

如果该电容表面非常干净,1.8mm距离就可以抗住2kV电压。但使用过程中绝对不允许,因为使用过程中难免受潮或者积有灰尘。

网友:
1206封装的高压瓷片电容耐压2000V,应该是标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它的额定电压2000V怎么来的,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只有1.8mm” 绝缘(耐压,准确地说 ...

但是pcb板上1206封装的焊盘也只有1.5mm左右,这样应用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pcb板上1206封装的焊盘也只有1.5mm左右,这样应用有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pcb板上1206封装的焊盘也只有1.5mm左右,这样应用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当然有问题,表面爬电距离不够。

但是,如果焊接前后电路板和该电容保持洁净,焊接后用硅橡胶或者硅脂将该电容密封(内部不能有气泡),电路板表面导线距离符合安规,则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耐压几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非要这么用,PCB基材首先得选对,焊接后还得立刻整体刷适当的绝缘漆,造成的成本上升不如采用爬电距离满足的封装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