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按键控制发个二值信号量

楼主:
二值信号量任务与任务、中断与任务之间的同步。简单地说就是0和1的值。

首先用STM32CUBEMX建立一个二值信号量:

再点GPIO,在GPIO设置中,将NVIC,也就是板子上B1按键中断使能,

点生成程序。

在生成的程序中找到中断的代码:加入如下内容: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XTI15_10_IRQn 0 */

  /* USER CODE END EXTI15_10_IRQn 0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3);
  /* USER CODE BEGIN EXTI15_10_IRQn 1 */

  /* USER CODE END EXTI15_10_IRQn 1 */
}

void HAL_GPIO_EXIT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osSemaphoreRelease(myBinarySem01Handle);
}

再建立个线程,优先级都是默认:

这个线程是在收到由按键发来的信号后,发出一串字符:“I got it !!!”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Task02 */
void StartTask02(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2 */
  /* Infinite loop */
  for(;;)
  {
    osSemaphoreWait(myBinarySem01Handle, osWaitForever);
		HAL_UART_Transmit(&huart2,TxData2,15,0xffff);//把TxData的内容通过uart2发送出去,长度是10,timeout的时间是最大值0xffff
		osDelay(1);
  }
  /*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2 */
}

实验现象:

当按下B1键并抬起时会发出“I got it!!!"

总结一下,如果程序不是抢占的情况下我觉得就用不着同步,只有个别程序老是抢着运行这就是制造麻烦,而RTOS中设一大批函数及信号量来解决这一问题。

谁有本事就几个线程不用抢占我想也会跑的很好。上述的程序有个缺点,就是只有在B1键抬起时,才能往下走,也就是说B1不抬起,始终是中断状态。

本人HAL不是很熟,这几天找一找再说吧。

网友:
来自 3楼

ST NUCLEO-L452RE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1850-1-1.html

网友:
居然可以直接用CubeMX写信号量,后面我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