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UCK型DCDC上升沿有平台的解决办法

楼主:
帮忙分析下,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波形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这个事情总要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这个事情总要说清楚。

是输出端+2V的波形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输出端对地(GND),应该是直流2V上面叠加少量纹波,而且纹波频率是开关频率。怎么会出现为负值的波形?而且负的数值相当大?你是用示波器交流档测量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输出端对地(GND),应该是直流2V上面叠加少量纹波,而且纹波频率是开关频率。怎 ...

那不是负值电压(参考地不同),波形整体是对的,我就想知道怎么减小上升沿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负值电压(参考地不同),波形整体是对的,我就想知道怎么减小上升沿的平台

“我就想知道怎么减小上升沿的平台”

要减小这个平台,先要明白这个平台产生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负值电压(参考地不同),波形整体是对的,我就想知道怎么减小上升沿的平台

“那不是负值电压(参考地不同),波形整体是对的”

你贴出的波形,参考地是图中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负值电压(参考地不同),波形整体是对的” 你贴出的波形,参考地是图中哪里?

为啥纠结这,示波器难道看不懂么,那个ch4低电平左边不是标志着地么,你如果非要正电压,往上移不就行了,重点是上升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负值电压(参考地不同),波形整体是对的” 你贴出的波形,参考地是图中哪里?

网友A:
问题更多了。

9楼波形,是该Buck电源Vin端上电时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更多了。 9楼波形,是该Buck电源Vin端上电时的波形?

这是输出端的,你不是说有负电压么,你就看绿色的通道2就可以了,知道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输出端的,你不是说有负电压么,你就看绿色的通道2就可以了,知道了吧

在3楼你已经说过是输出端的波形。

我疑惑的是:9楼波形,是Vin端上电时输出端+2V处的波形?

网友C:
波形是你后端输出带载时候测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波形是你后端输出带载时候测得?

嗯,还是分析产生平台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3楼你已经说过是输出端的波形。 我疑惑的是:9楼波形,是Vin端上电时输出端+2V处的波形?

这有什么疑惑的,上电时就是输出波形。主要是产生平台的原因

网友:
BL8028是高频BUCK芯片,2MHz的固定频率

外围电路器件参数要严格按照厂家手册,比如电感型号和参数,器件布局也要注意,比如输出电容要靠近Vout

输出波形有平台,有可能是电感与分布电容之间的震荡

网友:
一般buck输出出现尖峰的多

上升沿波形出现平台,可能是输入电容、电感不合适,或者是器件布局不合理

布局摆放,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FB和GND与R7、R8连接时要求尽可能短
Cin尽可能靠近VIN,Cout尽可能靠近V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还是分析产生平台的原因吧,

个人觉得

1.先去掉后端负载再重新测试,所谓平台的持续时间有可能会变短

2.平台的电压差不多在2V,你的输出设定也是在2V,输入2V→输出2V存在一个过程,这个平台是合理的

网友:
我想说一点,希望大家提出问题,最后自己收尾,最好能够分享结果,毕竟很多人在认真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