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开箱及建立开发平台

楼主:
一、开箱

    很幸运获得了STM32L552的评测机会,收到快递后,迫不急待地打开包装开始测试,下图是开发板的外包装图:

    开发板包装精美,不失大厂风范。拆开吹塑盒,露出开发的真容:

    包装盒的简介中清楚地标注了扩展排座的引脚,方便进行测试,而且背面还有对应的排针,可以利用Arduino进行开发测试(参见上图扩展引脚简介中的蓝色部分)。

    用USB连线上电测试,红、蓝、绿三个LED灯循环亮起来了:

网友:
二、开发平台的建立

    启动STM32CubeMX来建立测试项目,在此过程等待下载花了一些时间:

    大约十多分钟后,进入了设置界面:

    从开发板中搜索到STM32L552ZE开发板,双击进入配置界面:

    在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with their default Mode?询问中选择Yes使用默认的外围设备初始化模式:

    在接下来出现的Do you want to start a new project with TrustZone activated?询问界面中,我开始没注意看,也选择了Yes,之后参阅了其他论坛中的相关帖子,有坛友说应该选择No。我粗粗地浏览了一下,好象这是设置安全区域,将重要的代码放在受保护的区域中运行,防止被窃取或被攻击:

    之后便进入了设置界面:

    我进行了简单的设置,启用了I2C、UART和SPI,然后尝试生成项目框架,但在升级pack却遇到困难,一直是下载产成功:

    按照以往的经验,通常选择在早晨来升级pack包更容易成功,所以我就暂时放弃,先尝试编译测试代码。

    首先测试的当然是LED亮灭,开发板上有红、蓝、绿3个LED可供测试用,从STM32CubeMX的芯片图形中查到其对应的引脚为:

LED_RAD PA9
LED_BLU PB7
LED_GRE PC7
USER_KEY PC13

    于是编写了一段用三种不同方式循环点亮LED的代码,编译顺利通过,准备下载时却遇到问题——连接不上ST-LINK:

    检查Debug选项卡,在下拉菜单中却没有ST-Link的选项,但在我的其他项目中却是可以正常下载的,难道不同的开发板其ST-LInk的驱动是不一样的,都要分别安装?

网友:
三、安装ST-Link驱动未成功

    今天早晨我特地在6点起床,打开电脑升级pack,但这次仍旧无法下载,3个设备升级项仍未完成:

    我从多个论坛时搜索相关的帖子,发现也有坛友遇到与我相同的问题,但不知道他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也下载了坛友上传的驱动程序进行安装驱动:

    尽管显示安装成功,但在KEIL中依旧没有出现ST-LINK的选项:

    至此,评测被卡在这里。看来还是需要将那3个设备pack包升级完成才能继续评测。

网友A:
你这是从0到1的测评啊,不错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从0到1的测评啊,不错不错!

谢谢版主夸奖,不过ST-LINK的驱动问题仍未解决,还不能下载烧录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夸奖,不过ST-LINK的驱动问题仍未解决,还不能下载烧录程序。

感觉和Keil相关,找找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工程没有加载这个ST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Keil相关,找找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工程没有加载这个STlink

    现在猜测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是Keil还有3个设备pack尚未完成升级;另外就是我的Keil版本是5.25,而STM32CubeMX设置时里面显示为5.27。正在准备升级Keil再试试看。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12-16 17:24     现在猜测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是Keil还有3个设备pack尚未完成升级;另外就是我的Keil版本 ...

你可以不升级Keil,用CubeMX生成V5.0的Keil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升级Keil,用CubeMX生成V5.0的Keil程序

也过这种想法,但CubeMX里面仅有V5.27的选项,而且无法修改。

网友:
果然是版本问题,下载安装了Keil的V5.30,就可以连接上了ST_LINK,能够正常下载烧录了。

网友:
    不过在用CubeMX创建项目时一定要注意在选择安全区域时一定要选择No(如下图):

    否则在下载时就会出错:

网友:
ST新品NUCLEO-L552ZE-Q(Cortex-M33)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25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