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EMS防水气压传感器LPS27HHW测评】+初识LPS27HHW

楼主:
LPS27HHW功能板是一款ST MEMS系列的防水型气压传感器,属于超紧凑型压阻式传感器,可用作数字输出式气压计。该器件由一个传感元件和一个通过I²C、MIPI I3CSM或SPI进行通信的IC接口组成。传感元件可检测绝对压力,包含采用ST开发的专用工艺制造的悬浮膜。

LPS27HHW的具体特征如下:

  • 采用防水封装的压力传感器
  • 灌封胶和接地金属帽
  • 绝对压力范围:260hPa至1260hPa
  • 电流消耗低至4μA
  • 绝对压力精度:0.5hPa
  • 低压传感器噪声:0.7Pa
  • 内置温度补偿
  • 24位压力数据输出
  • ODR:1Hz至200Hz
  • SPI、I²C或MIPI I3CSM接口
  • 内置FIFO
  • 中断功能:数据就绪、FIFO标记、压力阈值
  • 电源电压:1.7V至3.6V
  • 符合ECOPACK无铅要求

LPS27HHW功能板的外观如图1所示,其原理图见图2所示。

由此可知,尽管功能板上的焊盘孔很多,但实际用到的只有8个,甚至更少。

图1 LPS27HHW功能板

图2 功能板原理图

相关引脚的用途如下:

在LPS27HHW内部,其处理流程如图3所示。它是通过电桥来增大物理信号量,并通过多路开关将2路模拟信号传给ADC转换器进行转换,再通过I2C、SPI等接口将数字信号传输出来。

图3  LPS27HHW处理流程

从相关的驱动代码看,它是基于NUCLEO_STM32F411RE开发板的,后面会循着这条路来测试LPS27HHW的功能并为其配置相应的OLED屏来实现气压测量值的直观显示输出。

相关的参考资料有:

LPS27HHW数据手册:

LPS27HHW应用笔记:

LPS27HHW驱动代码: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应该怎么测量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应该怎么测量性能?

通常来说测性能的事是专业级的没咱啥事,但这款气压传感器是一款数字式的传感器,也就是说我们无需操心标称值的问题,默认得到的数值都是达到仪表等级的,我们能在应用中将传感器的测量值读出来即可。如果自己有高等级的相关仪表也可以对传感器获得的结果加以检验和分析,我们属于应用人员,粗浅的认识也就只到这个程度。可能专业人员会有不同的教科书般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494143467 发表于 2020-12-16 13:16 这个传感器应该怎么测量性能? 通常来说测性能的事是专业级的 ...

懂了,那就测量它的一些基础性能就好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了,那就测量它的一些基础性能就好了呗~

是这个意思

网友C:
评测照片挺大,实际不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评测照片挺大,实际不大点。

2.7*2.7*1.7 mm能有多大点呀!

网友D:
附件无法读取……………………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件无法读取……………………

现在好了,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dllxxrr 发表于 2020-12-16 21:48 评测照片挺大,实际不大点。   2.7*2.7*1.7 mm能有多大点 ...

应象照片那么大才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象照片那么大才对么

哈哈,后面就看性能的表现喽!

网友E:
U1那个东西就是传感器吗?有没有防水处理?看你们的评测我想试试测水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1那个东西就是传感器吗?有没有防水处理?看你们的评测我想试试测水压。

从资料看有防水性能,所采用的是悬浮膜技术,至于所能承受的压力是否同测量的压力范围就不好说了,需实际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资料看有防水性能,所采用的是悬浮膜技术,至于所能承受的压力是否同测量的压力范围就不好说了,需实际 ...

谢谢,先看你们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资料看有防水性能,所采用的是悬浮膜技术,至于所能承受的压力是否同测量的压力范围就不好说了,需实际 ...

网友F:
精度,功耗,体积都很牛,就是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度,功耗,体积都很牛,就是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有见地的提问,只能等时间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