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测频一】LAUNCHXL TMS320F280049C 开箱和新建工程电亮LED

楼主:
很感谢电子工程世界提供LAUNCHXL TMS320F280049C 板子,也挺幸运的能测评这块板子。当前的TI的生态确实比不上ST的,中低端消费级产品基本不用TI TMS320x系列的芯片,能用的也是高端的,工业级的产品用的比较多,看市场需求吧。不过,TI的性能杠杠的,5个周期能算出cos,sin,不得不佩服数字处理器的性能,I like it!

产品介绍

Texas Instruments LAUNCHXL-F280049C LaunchPad开发套件是一款低成本评估和开发工具,用于Piccolo F28004x系列(包括InstaSPIN-FOC功能)。此LaunchPad兼容各种插件式BoosterPack。该扩展版本的LaunchPad支持连接两个BoosterPack。LaunchPad提供简单易用的标准化平台,同时可以开发下一代应用。

特性

  • 硬件特性

    • TMS320F280049C:100MHz C28x CPU(带FPU和TMU)、256KB闪存、InstaSPIN-FOC启用、3x 12位ADC、CAN、编码器、FSI、UART等

    • 板载XDS110调试探头,用于实时调试和闪存编程

    • 80引脚LaunchPad,利用了BoosterPack生态系统的优势

    • 电源域隔离,用于实时调试和闪存编程

    • 隔离式CAN收发器

    • 两个编码器接口连接器

    • FSI接口连接器

  • 软件特性

    • InstaSPIN在环处理器 (PIL) 和代码生成功能

    • 培训视频:PMSM控制系列,包括InstaSPIN-FOC

    • 免费下载Code Composer Studio IDE

    • 免费下载C2000Ware以获取设备驱动程序和示例项目

    • 免费下载MotorControl SDK,用于InstaSPIN-FOC项目(即将推出)

    • Mathworks嵌入式目标支持

    • solidThinking嵌入支持

    • Powersim PSIM支持

产品开箱请开下图

这张是全部家当

这张图可以看引脚,方便调试

这张就是主角了,香啊!

准备新建工程,开始点亮LED灯,发现资源很少,这是生态决定,很多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很复杂,但经过我查找资料,终于可以简单新建工程电亮LED灯,也给其他人一些方法。

首先安装TI的编译器工程CCS,现在是CCS9.3,更新了,之前的教程很多是基于CCS5.5,甚至有些是基于CCS3.X的版本,为啥还有这么多版本的工程师呢,是因为有些产品就是用它编译好了,新的工程师不敢改,有些就保留下来了。同时还需要安装C2000Ware_3_01_00_00,这个类似STM32的Pack包,固件支持。

1. CCS新建工程

在CCS软件中点击project->New CCS Project,并按照需要进行设置,工程名可以随意设置,本文取为F280049C_LED。

其他默认,点finish完成建立新工程。

后续以此文件夹为“工程文件夹”,将向其中拷贝许多文件,建立完整的工程,然后就可以无线CTRL+C,CTRL+V。

所需文件拷贝

D:\Program Files (x86)\TI\C2000\C2000Ware_3_03_00_00\device_support\f28004x\common的文件夹整体拷贝至工程文件夹

D:\Program Files (x86)\TI\C2000\C2000Ware_3_03_00_00\device_support\f28004x\headers的文件夹整体拷贝至工程文件夹

D:\Program Files (x86)\TI\C2000\C2000Ware_3_03_00_00\driverlib\f28004x\driverlib的文件夹整体拷贝至工程文件夹

新建一个CMD文件夹,把common/cmd里的文件拷贝到此。

然后打开编译器的工程,就自动把它包含进来了,挺方便。

工程文件整理

虽说建完整个工程,但是会有很多之前旧工程编译的文件,需要删除;也有一些工程包含的路径没有加进来,需要添加;还有一些预编译处理需要手动添加。

删除文件:D:\TI MCU\example\F280049C_LED\F280049C_LED\driverlib里的CCS文件夹需要删除

多余CMD文件不编译,因为有了CMD文件,把多余的删除掉。common里的cmd选择exclude from build。

编译器添加路径

工程右键,选择Properties(属性),把所有的需要用到的头文件包含进来。

添加本板子的头文件

这个板子是LAUNCHXL TMS320F280049C,用官方写好的头文件就不用再写那么多,添加_LAUNCHXL_F280049C就可以了

配置仿真器

对于F280049C,其官方的LaunchPad开发板使用了XDS110仿真器的两线调试模式。

右键点击工程名,选择New—>TargetConfiguration File,File name取名任意,这里取为TMS320F280049C_LaunchPad.ccxml,点击Finish。

工程编译,下载和调试

经过上述步骤,可以编译成功,然后下载到板子。然后进行调试。

这里简单讲解一下编译器的调试界面,刚开始我玩的时候,也有些懵逼。

这张图是编译和调试按钮。

这张图是调试进行的按钮。

下载进去后进行调试,全速运行竟然跑飞了。

进行单步调试,发现没进去FLASH启动,然后添加预编译_FLASH,上面有方法教如何添加的。然后再重新调试,以为成功了,发现还是跑飞。只能在程序里添加。

重新下载编译,全速运行,就可以看到灯闪了。

部分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时钟和外设 Initialize device clock and peripherals
    Device_init();
    // InitSysCtrl();  //本工程不能使用寄存器的InitSysCtrl();函数初始化。

    InitGpio();  //寄存器指令配置
    GPIO_SetupPinMux(DEVICE_GPIO_PIN_LED1, GPIO_MUX_CPU1, 0);
    GPIO_SetupPinOptions(DEVICE_GPIO_PIN_LED1, GPIO_OUTPUT, GPIO_PUSHPULL);

    // 初始化PIE并清空PIE寄存器,关闭CPU中断
    // Initialize PIE and clear PIE registers. Disables CPU interrupts.
    Interrupt_initModule();

    // 初始化PIE向量表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Interrupt_initVectorTable();

    while(1)
    {

        GPIO_writePin(DEVICE_GPIO_PIN_LED1, 0);

        DEVICE_DELAY_US(200000);

        GPIO_writePin(DEVICE_GPIO_PIN_LED1, 1);

        DEVICE_DELAY_US(200000);
    }
}

图片演示:

网友A:
感谢分享,这堪比教程!图片有辣么多~

网友B:
5个周期算cos,sin是协处理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堪比教程!图片有辣么多~

哈哈,快评分加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个周期算cos,sin是协处理器吧?

具体怎么处理没看,反正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处理没看,反正就是快

TI的计算真是无敌,就是生态太孤立,就他自己玩,20年前的操作方式。现在都要融入大环境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