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关于Keil的问题

楼主:
这几天开发TouchGFX的一些功能,动态添加控件,在电脑仿真得时候还是比较顺利的,当烧录到开发板上时,怎么也不显示,用Keil调试时发现,进main函数的方式非常奇怪,然后通过不断的排查,发现keil好像对vector不支持,查了资料说好像keil V6.x才可能支持vector,这可把我打击的呀,不过好像又发现了另一个Vector(这个V是大写的),需要在创建的时候指明最大数量的对象,后面会试一下和vector是否效果一致!

网友:
经过修改代码之后,是可以实现Vector功能的!

网友:
vector是指的啥?

网友A:
就是一种动态容器,C++里面的一个数据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种动态容器,C++里面的一个数据结构。

哦。我以为是啥。。。v6是clang+llvm的编译器,对c++支持比较全面。v5已经不再维护了可能很多c++特性编不过。

网友:
但是要升级到V6要修改挺多东西的,而且还在用CubeMX,不知道生成一下会不会把那些修改过的改回来。

网友B:
V6和V5不完全兼容,V6基本就是标准,V5大量keil不标准的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6和V5不完全兼容,V6基本就是标准,V5大量keil不标准的搞法。

但是现在很多代码都是基于V5,都是需要移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现在很多代码都是基于V5,都是需要移植的。

是的,不过总会过渡过去的。就像以前有大量基于STM32 StdPeriph Driver的代码,还不是慢慢迁移到HA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总会过渡过去的。就像以前有大量基于STM32 StdPeriph Driver的代码,还不是慢慢迁移到HAL了。 ...

是啊,过时的总会过时,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