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不足板上丝印是否可以删除?贴片需要的关键文件究竟是什么?

楼主:
做小产品集成度高的时候就有考虑

我们在做PCB设计的时候,非常重视位号的方向和对应顺序,很担心位号丝印的方向弄反或者说丝印没放准确而影响了贴片错误。那是否真实情况如此了,丝印位号交叉了或者丝印位号顺序反了对贴片影响有多大?

首先我们来看下苹果12 PRO手机的主板 密密麻麻的器件没有器件位号的丝印,那么肯定一点就是空间不足的板上丝印是可以删除的。那么接着来分析看看为什么丝印位号是可以删除的

丝印位号决定不了最终的贴片是否正确,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发现删除位号丝印,PCBA产品贴片回来并没什么毛病。机器贴片通俗的讲就是先去找器件,然后将找到的器件放置在PCB上正确的位置,这就涉及到简单编程,包含两点:

1.拾片程序就是告诉机器到哪里去拾片、拾什么样的元件、元件的包装是什么样的等拾片信息。其内容包括:每一步的元件名、每一步拾片的X、Y和转角T的偏移量、供料器的类型、拾片高度、抛料位置、是否跳步等。

2.贴片程序就是告诉机器把元件贴到哪里、贴片的角度、贴片的高度等信息。其内容包括:每一步的元件名、说明、每一步的X、Y坐标和转角T、贴片的高度是否需要修正、用第几号贴片头贴片、是否同时贴片、是否跳步等,贴片程序中还包括PCB和局部Mark的X、Y坐标信息等。

那这里就说明了机器贴片根本就不会去找你PCB上面的丝印位号,而是根据编程的程序来工作的,而编程最重要的文件是准确的坐标文件,这样就明白为什么可以不需要位号图 但是一定需要坐标文件了。

这里就简单介绍下坐标文件如何变成程序代码来用于贴片的

1)目前使用的相关软件有:a、贴片机离线编程软件;b、BOM拆分、坐标提取、合并生成程序软件

2)将坐标组合成标准的txt文件格式

排布顺序为代码、物料描述/编码、X、Y、R、元件识别代码,前后加“@”,记得最好在Excel中编辑好转换成成txt,元件识别代码对应关系为有表所示

3)在YGOS2.0 V2.6 中的资源管理器中转换

4)转换成程序编辑器中文件

核对元件坐标(图像生成器)

既然贴片中的丝印位号不是终极BOSS,那哪些丝印是一定需要的

其一:带极性的器件没有正负极丝印标识

正负极贴反 那就是短路的风险,这个为BOSS一

设计时带极性的器件一定要高亮并且检查好,是否有正负极标识,正负极是否标识正确;生产上找不到好的供应商还跟你确认,不怎么靠谱的就直接贴了;

其二:器件没有1角标,防呆的器件没有1角标也不会有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旋转都可以贴的器件可要担心了,贴错了信号网络就连接错误了。

设计上高亮1角标 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算得上BOSS二

其三:器件实体的BODY丝印框

因为器件实体丝印框一般不会太影响空间  一般项目产品都需要保留下来 如果没有当然也是可以完成贴片的,但是从板子识别以及后续贴片完的QA检验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贴片需要的关键文件究竟是什么?

1,坐标文件必不可少

2,拼板的钢网文件(或者来料为钢网文件+PCB板子)

3,最终的BOM文件

4,另外丝印层,板框层,焊盘层和钻孔文件等对于需要做波峰焊治具过波峰焊的板子也需要提供。

5,装配文件(贴片完成后QA检验校对时需要用到)

6,其他贴片特殊要求的文件

关键文件注意事项如下

其一:物料非常关键,来料一定要正确,且描述要清晰

接下来就对常见的元器件进行识别。

一:电阻

二:电容

三:二极管、三极管

四:IC类

五:晶振

六,插座

其二:需要判定SMT材料正确性,一般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材料的料盘上编码必须与客户清单上的编码相对应。

2:材料的型号必须与客户清单上的型号要求相对应。

3:材料的规格要符合客户清单上的要求。

4:材料的误差要符合客户清单上的要求。

5:材料实物上的丝印与客户清单上的要求相一致,若不一致则必须有客户有效的文件支持.

6:有特殊要求看厂家的材料,材料的厂家必须满足客户的要求

网友A:
起码重要的一些丝印我觉得是不能删除的。比如一些跟方向性有关系的。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码重要的一些丝印我觉得是不能删除的。比如一些跟方向性有关系的。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删除。

确实摆不下  只有在焊盘还上做处理   产品做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摆不下  只有在焊盘还上做处理   产品做小

那你在贴片,做钢网的时候一定要有份丝印文件才行。只是做板子的时候不弄丝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贴片,做钢网的时候一定要有份丝印文件才行。只是做板子的时候不弄丝印。

导出坐标文件和BOM就行  原则上是这样的  不知道贴片机是否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出坐标文件和BOM就行  原则上是这样的  不知道贴片机是否认可

要丝印文件就是跟前面我说的一个样的,为了一些特殊的需要确定方向的焊接之类的用的。给一个丝印的话可以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