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2.0的拔插切换

楼主:
是否用TS3USB31这类高速模拟开关来切换DM/DP就可以了?

看3.0的协议,完整的插入/拔出过程要检测VBus时序,如果只切数据线必定不满足要求。但是早期USB1.0/1.1似乎只用切数据线。

所以很好奇,如果host与device之间的数据线断开,Windows系统会是什么反应?是正常叮咚一声弹出设备,还是弹气泡提示设备出现问题;数据线重新导通,是正常叮咚一声检测到插入设备,还是保持故障状态?

哦,说说背景:有个别扭的需求,要求在特定状态下将光电触摸设备(USB2.0 HID,实际上估计就是个1.0/1.1设备)从PC机“拔出”;一定条件后再“插入”。

网友A:
Vbus 可以完全不接就工作的。设备自己供电不用这个电源。

网友B:
不是自己设计的设备吗?为什么不通过软件实现插拔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自己设计的设备吗?为什么不通过软件实现插拔功能?

不是自己设计的,只是需要额外控制计算机外接触控屏的触摸功能的开关。

甲方的想法总是惨绝人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us 可以完全不接就工作的。设备自己供电不用这个电源。

不不不,我不是USB设备,我是要控制触控屏USB接口与PC的连接……

甲方说,你的设备要在xxx情况下,让这个液晶触控屏只显示、不触控啊,然后xxx情况下又可以触控啊……

PC不是我的,液晶触控屏不是我的,然而甲方认为我就该淌这浑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自己设计的,只是需要额外控制计算机外接触控屏的触摸功能的开关。 甲方的想法总是惨绝人寰的&hel ...

找个USB设备,把数据线弄断,中间放个双刀单掷的开关试试

网友D:
我记得有二选一总线开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二选一总线开关,应该是可以的,

是的,我就是打算用USB总线开关,但有点怀疑只通断数据线能否正常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就是打算用USB总线开关,但有点怀疑只通断数据线能否正常实现。

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找一个USB2.0总线开关的芯片datasheet,看一下典型应用,USB需要的端接电阻应该都是在芯片里边集成的,dp,dm接没接,host端应该是可以检测到的,断开数据线再插入会改变host的USB数据线的状态,host认为有设备进来,会走USB的标准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