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STM32CUBEMX生成的程序加printf

楼主:
搞单片机的都知道,加printf得重定义fputc,我现在把步骤写一下,以后再有类似的问题也做为记号:

首先,正常用STM32CUBEMX生成程序,然后在头顶#include那块加入

#include "stdio.h"

这个是调用printf库函数声明。

然后在函数声明结尾加入: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int fputc(int c, FILE *stream)    //重写fputc函数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nsigned char *)&c, 1, 1000);
    return 1;
}
/* USER CODE END 0 */

再三步在魔术棒下面把微库打上对号:

在程序里只加一个语句做为检验:

printf("The RTOS is begin......");

运行结果:

总结一哈:printf函数可以当调试器用,也可以代JTAG,就是到要观察的地方,打印出来一串数据。

,如果实在没有串口,可以利用一个LED代替。

网友:
来自 2楼

ST NUCLEO-L452RE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18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