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307E-START】+MP3播放控制

楼主:
GD32307E-START提供了与外部通讯的功能,并可用USB接口转换为串口通讯,其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

1  USB转串口

同样也可以使用该串口来控制MP3模块进行播放,其整体电路构成如图2所示。

2  整体构成

为了突出通讯功能的测试,这里直接用串口来输出歌单内容,其形式如图3所示。

3 播放内容输出

实现图示功能的主程序如下:

  • int main(void)
  • {
  • uint8_t  i,n;
  • /* initialize the LEDs */
  • led_init();
  • /* configure systick */
  • systick_config();
  • /* configure EVAL_COM1 */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
  • /* enable USART and GPIOA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 /* configure USART0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 configure USART1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2);
  • /* USART0 and USART1 baudrate configuration */
  •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
  •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 115200);
  • /* enable USART0 half duplex mode*/
  • usart_halfduplex_enable(USART0);
  • /* enable USART1 half duplex mode*/
  • usart_halfduplex_enable(USART1);
  • /* configure USART transmitter */
  •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ENABLE);
  • /* configure USART receiver */
  •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ENABLE);
  • /* enable USART */
  • usart_enable(USART0);
  • usart_enable(USART1);
  • printf("\r\n USART & MP3 example:\r\n");
  • setVolume(24);
  • while(1)
  • {
  • if(RESET == gd_eval_key_state_get(KEY_WAKEUP))
  • {
  • // turn on LED1
  • gd_eval_led_on(LED1);
  • n++;
  • if(n>5) n=0;
  • if(n==0printf("\r\n澎湖湾:\r\n");
  • if(n==1printf("\r\n 放心去飞:\r\n");
  • if(n==2printf("\r\n 味道:\r\n");
  • if(n==3printf("\r\n 鸿雁:\r\n");
  • if(n==4printf("\r\n 海阔天空:\r\n");
  • if(n==5printf("\r\n 期待:\r\n");
  • playn(n);
  • for (i=0;i<10;i++)
  • {
  •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TBE));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cmd3);
  • }
  • delay_1ms(300);
  • }
  • else
  • {
  • // turn off LED1
  • gd_eval_led_off(LED1);
  • delay_1ms(300);
  • }
  • }
  • }

来自 5楼

兆易GD32307E-START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08-1-1.html

网友A:
为啥看不到图片?是图片消失了?还是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看不到图片?是图片消失了?还是服务器的问题。

不知为什么,昨天就是不保存图片,回头去单位再补一下,看看是不是电脑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看不到图片?是图片消失了?还是服务器的问题。

照片补上了,可能是服务器的问题,图是原电脑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