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花样点灯

楼主:
    测试的第一步就是点亮LED灯,这几乎成了一成不变的步骤。本来准备点灯与开箱合并发帖,可是遇到无法识别ST_LINK的问题,想尽各种办法,反复安装能找到的驱动,包括安装所谓的ST-LINK全家桶,都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最后在ST32社区搜索到一个帖子,贴主也是同样问题,最后也是升级Keil的版本解决问题。在这之前我也怀疑过可能是版本过低问题,因为在用CUbeMX生成项目框架时,选择IDE时选项为V5.27,且不能修改,而我使用的是V5.25。今天下载安装了V5.30版本再查看,ST-LINK赫然在目,果然就是版本过低的问题。

    版本升级到V5.30:

    再查看下载选项,ST-LINK赫然在目:

    解决了ST-LINK驱动烧录问题后,尝试下载却又遇到新问题:

    不过我知道问题的原因,因为我建立第一个测项目时,在选择安全区域时选择了Yes,根据网友的经验应该选择No(见下图),重新建立了一个测试项目就OK了:

    点亮LED相对是简单问题,我设置了一个全局变量,通过SysTick中断处理进行自增1,然后在主循环时实现定时处理,代码如下:

  while (1)
  {
	  if(ms>499){
	      ms = 0;
		  ledn++;
		  if(ledn>6){
		      ledn = 1;
			  ledm++;
			  if(ledm>2){
			      ledm = 0;
			  }
		  }
		  switch (ledm){
		      case 0:
				  if(ledn%2 == 0)
				      LED_On(0);
				  else
					  LED_Off(0);
				  break;
			  case 1:
				  LED_Off(0);
				  if(ledn > 0)
					  LED_On(ledn);
				  break;
			  case 2:
				  LED_On(0);
				  if(ledn > 0)
					  LED_Off(ledn);
				  break;
			  case 3:
				  break;

		  }
	  }

    这是测试时的照片:

    这是录制的动画:

网友A:
看到老哥终于解决了,还是挺高兴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老哥终于解决了,还是挺高兴的!哈哈

    这个型号的板子年初在STM32社区就有评测,所以可以参考之前网友评测的帖子,汲取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ST新品NUCLEO-L552ZE-Q(Cortex-M33)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2571-1-1.html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