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档的万用表如何测电容的电阻

楼主:
全自动档的万用表如何测电容的电阻

如图所示

网友:
全自动万用表其实不好用,适合做电工表。

网友: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w494143467    参与回复

网友:
只用过自动挡的,全自动挡的没用过。

网友A:
“如何测电容的电阻”

你是要测量电容的漏电电阻,还是测量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

恐怕你的要求不是 “如何测电容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测电容的电阻” 你是要测量电容的漏电电阻,还是测量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 恐怕你的 ...

非常感谢。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请问这两种电阻如何用全自动和半自动的万用表进行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请问这两种电阻如何用全自动和半自动的万用表进行测量。

这两种电阻,没办法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无论万用表是自动还是不自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电阻,没办法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无论万用表是自动还是不自动。

非常感谢。请问,这两种电阻用什么设备进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两种电阻用什么设备进行测量?

电容器的漏电,需要一个可调输出电压的直流电源,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为待测电容充电,然后测量漏电电流,间接计算出漏电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两种电阻用什么设备进行测量?

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通常是用万用电桥来测量。测量时需要事先规定测量频率。

现在的LCR测试仪,也可以直接测量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
电容的漏电阻要在加额定耐压的直流高压下,待充分稳定后测电流,然后计算得出。

串联等效电阻估计应该是根据材料和结构计算得出。

同样,这两个参数根本无需去关心怎么测量,漏电阻参数甚至无需关心,串联等效电阻只需知道与电容品种的关系以及对电路的影响,应用中避免出现负面影响即可。

网友C:
楼主并非对器件本身做深度研究的人员,精力应该放在一般应用电子知识的掌握上。器件研究属于物理及材料方面的学科,与应用电子技术无关,电子工程师只需知道器件的应用知识和与应用相关的参数影响等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并非对器件本身做深度研究的人员,精力应该放在一般应用电子知识的掌握上。器件研究属于物理及材料方面 ...

非常感谢。我并没有想深入研究,你们所说的这些常识,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并没有想深入研究,你们所说的这些常识,我也不知道呀。

不知道学就是了,而应用电子技术领域之外的知识,不妨等你掌握了足够电子技术知识后,还有兴趣的话,再专门去学习、研究。

网友D:
准确的说应该是阻抗,你需要扫频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应该是阻抗,你需要扫频仪

非常感谢。我去查查扫频仪的资料

网友E:
这个也用问的嘛,百度一下资料一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用问的嘛,百度一下资料一大把的

非常感谢。但是,这资料就是不好查呀,所以才到这儿来问问,您没看到楼上这么多位,也不会用吗。

遇到 问题,张嘴问问,可以节省大把的时间,因为有好多知识点,不是同一本书上的。

一个作家,不可能为了写作,在开始写作之前,先把康熙字典的十多万字,字根  字源,全研究清楚了再开始写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用问的嘛,百度一下资料一大把的

就是他懒得百度,直接发帖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