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仿真器连接总是断开

楼主:
用E8仿真器连接r8c总是出错,不是不可以运行,仿真单步调试几次之后就会提示连接断开,让重启e8,但是重启了还是不好用,把电路板断开让e8给单片机供电仿真之后再用外部电源给单片机供电e8才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帮忙。

网友A:
可能与电源噪声相关,换用其它电源,最好是容量足够的线性稳压电源来做对比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电源噪声相关,换用其它电源,最好是容量足够的线性稳压电源来做对比测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