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xx.h”不执行什么原因

楼主:
开头有四个#include“xx.h”,把哪个方向到第一,编译就提示哪个出错,感觉#include“xx.h”没有执行。出错提示如下图

网友A:
看看文件开头有没有特殊字符,以及查看一下文件编码格式,比如转成ansi或者utf8 without bom,看看,有的编辑器可能不支持某些格式的文本,编译可能就老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文件开头有没有特殊字符,以及查看一下文件编码格式,比如转成ansi或者utf8 without bom,看看,有的编 ...

果然是这个问题,多谢多谢!

用记事本编辑没问题,用NOTEPAD++试了所有的编码格式都不行,只能用记事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这个问题,多谢多谢! 用记事本编辑没问题,用NOTEPAD++试了所有的编码格式都不行,只能用记事 ...

notepad++要选择转成某某格式,不是用某某格式显示,应该是可以的

notepad保存默认应该是ansi格式,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2次,预处理器支持ansi或者utf8 without bom格式,但是我用notepad++的时候不知道为啥建成utf8 with bom,多了三个多余字节,预处理器解析不了,认为是中文编码,所以编译器就一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