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3520 USB3.0 HUB的USB2.0接口无法识别故障

楼主:
关于GL3520的USB3.0 HUB因插拔与主机连接的USB3.0接口出现USB2.0接口无法识别USB设备的故障且无规律性。
如图1、2所示:绿色的板子是正常的,黑色的板子会出现USB2.0接口无法识别USB设备且无规律性,两块板子的PCB布局布线并无区别,均做了90Ohm阻抗匹配和差分对等长,不同之处在于:绿色板子是板厚1.6MM,而黑色板子是1MM,还有就是黑色板子的定位孔比绿色板子小了一点。图中两块板子的器件相互更换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环境测试3块黑色板子都是一样的故障,目前问题初步定位是PCB制版的工艺导致的,具体原因还未确定。

黑色板子出现USB2.0无法识别USB设备而USB3.0依然可以使用(如图3)。

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A:
可以试试稍稍改变匹配电阻阻值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稍稍改变匹配电阻阻值的办法。

谢谢您的回复!GL3520的USB2.0收发器是工作在高速模式的,而在高速模式下是电流驱动的,如果串入匹配电阻不会影响传输信号的强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GL3520的USB2.0收发器是工作在高速模式的,而在高速模式下是电流驱动的,如果串入匹配电阻 ...

因为你的PCB是成品,无法改变,只能试试并联终端电阻的办法来凑匹配,具体数值只能实验得出。并联电阻操作起来简单,而串联电阻要求阻值很小,且对失配的方向性有要求,可能越串越差的远。

网友:
原则上,PCB设计出现匹配问题只能重新设计PCB,作为产品必须如此。阻抗微调只能是DIY级的制作时才考虑,在没有合适的测试设备时,匹配起来会非常盲目。并联法不行再试串联法,必要时可以RC搭配着凑,估计会很麻烦,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A:
因为差别不是巨大,串并联的电阻取值可不是按90欧来选择,并联取值较大,串联取值较小,只能靠运气瞎猫碰死耗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差别不是巨大,串并联的电阻取值可不是按90欧来选择,并联取值较大,串联取值较小,只能靠运气瞎猫碰死 ...

我的USB3.0 HUB没有外接USB设备,只是hub和主机之间通信,J3接口是接到主机的,插拔J3接口主机就会显示偶尔无法识别的问题。我现在的原理图没有加匹配电阻,只是在做PCB板时让板厂做了差分对90Ohm的特征阻抗。你说的并联匹配电阻应该是并在哪里?是在D+、D-对地之间并联匹配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USB3.0 HUB没有外接USB设备,只是hub和主机之间通信,J3接口是接到主机的,插拔J3接口主机就会显示偶 ...

数据线间,注意位置要在差分线终端器件引线处。如果想接在数据线与地之间,需要两根线分别接终端电阻,然后汇接后再串一个小电容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