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3TR-C 单双击同时使用如何配置

楼主:
应用场景:例如TWS 单击下一首歌;双击 上一首歌。

SINGLE_DOUBLE_TAP置1后,理论上单双击检测都同时开启了。然后去事件寄存器TAP_SRC(下图),无论怎么敲击,SINGLE_TAP都不会置1;DOUBLE_TAP检测到双击后是会置1的。

为何SINGLE_TAP都不会置1:不是说SINGLE_DOUBLE_TAP置1后,单双击检测都同时开启了,那对应单击事件,就应该是SINGLE_TAP都置1。

以上,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偏差。

或者各位大神有更好的单双击同时使用的想法。谢谢

网友:
试一下把单双击事件绑定到INT1引脚看一下波形

网友:
单击和双击检测机制不会令双击事件发生时,单击寄存器置位,这样控制才不会乱套。

一般的判断机制:沿到来时,消抖判断是否有效,脉冲过后有个静默期,经过静默期没有下一个脉冲则判断为单击。出现下一个脉冲再进行是否符合双击特征的判断,结果就是要么为单击,要么为双击,不存在双击后单击寄存器也做出响应的情形。短时的三击则要看设计者的意图,是判断为无效还是双击亦或是双击后跟一个单击。

网友A:
LSM6DSO也同时支持单击和双击

我使用官方代码做了测试,功能可以实现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下边是LSM6DSO测试单双击的官方代码,你看看能不能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SM6DSO也同时支持单击和双击 我使用官方代码做了测试,功能可以实现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

按照你的配置来试了,还是不准。看起来单双击同时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配置来试了,还是不准。看起来单双击同时出现了。

你这个是在双击模式下,单双击都出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配置来试了,还是不准。看起来单双击同时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双击模式下,单双击都出现吗?

是的,其实就是应用手册上双击的例程,只是再把单击的中断加进来,看是否单击的中断会不会出现,实测是会出现的。而且开启了单击的中断之后,双击的中断基本很难产生。

网友:
你这个只是双击吧?把单击的中断一并开启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其实就是应用手册上双击的例程,只是再把单击的中断加进来,看是否单击的中断会不会出现,实测是会 ...

我手里没有这个传感器不能帮你测试了,如果还不行,使用单击模式,然后MCU通过软件定时器检测双击事件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没有这个传感器不能帮你测试了,如果还不行,使用单击模式,然后MCU通过软件定时器检测双击事件能 ...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