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3: Arduino vs. Mbed?

楼主:
NUCLEO-L552ZE 的包装彩页介绍里提到,在Zio端口里有Arduino UNO v3的接口,同时还有Mbed的接口。查了一下,Arduino 的接口目前尚不能使用,在github的里有一个账户“STM32duino”,里边尚未收集L552系列芯片。查看之前用过的Visual Studio Code插件PlatformIO,里边支持的板材已经超过九百种,但在Mbed框架下尚不支持NUCLEO-L552ZE。于是,想要测试地话,只能看Mbed自己的OS了。Mbed将自己与Arduino UNO并列,并且先行一步,在ST的新型号中增加了自己的支持,尽管网上搜到的文字介绍中还没有提及这一点。

首先,安装Mbed Studio:

安装以后,打开(需要在Mbed的网站有注册账户):

插上板子,会被识别出来:

开始一个新的项目:

编译(下图左侧中间的那个“钉锤”):

运行(就是上载——“钉锤”右边的“Play”):

运行效果: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1MTU0NjU0NA==.html

网友:
还没用过这种玩法,希望可以看到详细的使用方法!!!

网友:
Mbed的用法跟Arduino类似,但是要在线状态。先到它的网站去下载安装Mbed Studio,下载之前要在网站注册(可能是Mbed在ARM收购Keil之后很有危机感)。一旦安装了Mbed Studio,插上板子就会被识别出来,示例在Mbed Studio中自带,剩下的步骤只有Build和Run。之所以没有更详细的说明是因为就这么简单的几步,没有更复杂的操作需要指出。

网友A:
感谢分享!!! 好久没碰mbed了。看来要去玩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好久没碰mbed了。看来要去玩一下啊。

Mbed值得关注,ARM旗下的品牌,不可小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bed值得关注,ARM旗下的品牌,不可小觑。

嗯。用mbed玩C++确实好。

网友:
mbed不少arm自己搞的吗?它还有危机感?没理解

网友:
Keil 被 ARM 收购表明,ARM 对 Mbed并不满意,而且,除了免费之外,从功能上来说,相较于Keil,Mbed就显得多余了。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