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驱动LCD19264显示屏

楼主:
    为了方便的观察测试结果,我习惯使用LCD来显示,代码是从之前测试其他开发板移植过来的,按惯例只要修改引脚宏定义,然后调整一下时钟的延时就OK了,其他代码都是多次测试通过了的。可这次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调整延时丝毫不起作用,无论我如何修改延时的空循环次数,引脚的时序却一成不变。改换延时函数名称、改变延时函数的位置,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依旧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只好用多个控制LED亮灭的代码才实现延时的目的。

    下面是我的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8_t xms)
  • {
  • uint8_t x,y,z;
  • for(x=xms;x>0;x--){
  • for(y=200;y>0;y--){
  • for(z=200;z>0;z--);
  • }
  • }
  • // ;
  • }

    在其他项目中只有两个循环,第二个循环一般在110之内,这次测试改成200次都无效果,再加一个循环也无济于事,甚至于我注释掉循环代码,时序毫无变化,就如同这行代码从未执行一样。下图为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时序图,时钟高电平时间为0.625微秒,低电平时间为0.2917微秒,正常情况应该分别为5微秒。

    下图为注释掉延时代码行的时序图,竟然与上图毫无变化:

    下面是LCD写数据的函数,最后是通过操控LED来达到延时效果: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
  • {
  • unsigned char i,dat; //i用于循环写入8位数据,dat用于缓存数据
  • CS_0(); //使能片选
  • if(C==1) //判断要写入的是指令还是数据
  • {
  • CD_1(); //等于1 就是数据
  • }
  • else
  • {
  • CD_0(); //等于0 就是指令
  • }
  • dat=data; //缓存数据
  • for(i=0;i<8;i++) //循环发送8位数据
  • {
  • if((dat&0x80)==0x80)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
  • SDT_1(); //为1 拉高总线写入1
  • }
  • else
  • {
  • SDT_0(); //为0 拉低总线写入0
  • }
  • SCK_0(); //产生一个时钟
  • // Delay(5);
  • LED_On(1);
  • LED_Off(1);
  • LED_On(1);
  • LED_Off(1);
  • LED_Toggle(1);
  • LED_On(1);
  • LED_Off(1);
  • SCK_1(); //时钟结束
  • // Delay(8);
  • LED_On(1);
  • LED_Off(1);
  • LED_On(1);
  • LED_Toggle(1);
  • LED_On(1);
  • LED_Off(1);
  • dat<<=1; //左移一位 准备写入下一位
  • }
  • CS_1(); //写入完毕,取消片选
  • }

    LCD驱动虽然完成了,但这个延时函数无效的原因仍未找到,不知道其他坛友会不会也遇到类似问题。

    下面是通过操控LED达到延时目的后的时序图:

    下图为测试实验时的照片:

    这是LCD显示的特定镜头:

网友:
    在项目代码的编译过程中还遇到汉字识别的警告提示,也许是项目属性中的字符集没有设置好的缘故,如下图:

    在代码中包含了汉字时也会报警:

    因不影响运行结果,所以我暂时忽略不管。

网友A:
会不会是延时被编译器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延时被编译器优化了?

    也许是吧,我使用HAL_Delay()测试延时就有效,但这个延时是以毫秒为单位,而我需要的是以微秒为单位。

    我曾经添加了一个wait_us()为函数名的延时代码,结果也无效。难道编译器优化是按照代码的实际运行效果进行优化的?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12-19 16:04     也许是吧,我使用HAL_Delay()测试延时就有效,但这个延时是以毫秒为单位,而我需要的是以 ...

反正我基本都是把优化调成0,因为优化踩了太多坑,每次有同事有问题,就会问“是不是开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基本都是把优化调成0,因为优化踩了太多坑,每次有同事有问题,就会问“是不是开优化了&rdquo ...

    经测试,确实是优化的原因,原来默认的是3级,我改为0级测试,LCD刷新很慢,改为1级就比较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w494143467 发表于 2020-12-19 16:31 反正我基本都是把优化调成0,因为优化踩了太多坑,每次有同事有问题 ...

找到问题了就好,这种事真的是经常看到,开优化虽然减少内存,但是会带来很多问题,之前还有指针的问题,都是因为开了优化的原因。

网友:
ST新品NUCLEO-L552ZE-Q(Cortex-M33)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25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