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
NUCLEO-L452RE开发板的周边外设比较少,为了便于人际交互最先考虑的是为其配上一个显示屏,以利于信息的观察。

为了较少地占用系统资源,这里采用的是I2C接口的双色OLED屏,考虑到NUCLEO-L452RE开发板配有Arduino接口,就将OLED屏放到Arduino接口上来使用,从而能够不必连线就解决问题。

OLED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SCL---PA5

SDA---PA6

控制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D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SDIN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实现引脚输出功能配置的函数为:

void GPIO_OLED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辅助显示函数为: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
{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涉及的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实现下图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GPIO_OLED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8,2,"STM32L452",16);
OLED_ShowString(8,4,"OLED TEST",16);
OLED_ShowCHinese(80,2,9);
OLED_ShowCHinese(96,2,10);
OLED_ShowCHinese(112,2,11);
while (1);
}

OLED屏显示效果

有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后面以RTC实现一个电子时钟也就方便一些了。

网友:
来自 4楼

ST NUCLEO-L452RE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1850-1-1.html

网友:
型号不对啊?

网友:
哈哈,两块板子前后脚到的,一块办程序可以共用。

网友A:
这个液晶大点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液晶大点就好玩了

下次换个2.2寸的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