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按键实时控制LED灯

楼主:
相信玩过430的人都知道它的P1、P2口除了具有普通IO口的功能外,还具有中断功能。

所以那我们就利用它的中断功能来实现一个小项目吧!

那就是通过按键来点亮LED灯

项目大体框架
初始化相应的IO端口:比如我们要用的P1_0—–P1_3来连接按键,然后通过P6口输出.所有,我们要设置P1口的低四位为第二功能引脚,方向为输入,P6为普通引脚,方向为输出。
设置好P1端口低四位的中断触发方式,如下降沿;打开相应的中断控制位,和打开总中断。
然后编写函数,下载到电路,调试,实现。
开发板介绍
8个LED一端连在P6口上,一端与VCC相连,共阳。
四个独立按键一端分别连在P1口的低四位,一端接地。
代码
/*********主函数main************/

/************************************************************
*作者:风儿与沙
*版本:1.0

*功能:通过四个独立按键,产生外部中断,来控制4组LED发亮
*MCU:  msp430F149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onfig.h"      //引入开发板硬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rq_port.c"    //引入端口初始化源文件

//相关宏
#define  LED8    P6OUT
#define  LED8DIR P6DIR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while(1);
}
//**********************************************************************
//  P1口中断服务程序,需要判断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RQ(void)
{
  switch(P1IFG&0x0F)
  {
     case 0x01: LED8 = 0xFC;P1IFG=0x00;break;     // 引脚0对应S1中断,必须手动清标志位,点亮D1D2
     case 0x02: LED8 = 0xF3;P1IFG=0x00;break;     // 引脚1对应S2中断,必须手动清标志位,点亮D3D4
     case 0x04: LED8 = 0xCF;P1IFG=0x00;break;     // 引脚2对应S3中断,必须手动清标志位,点亮D5D6
     case 0x08: LED8 = 0x3F;P1IFG=0x00;break;     // 引脚3对应S4中断,必须手动清标志位,点亮D7D8
  }
}
/
IQR_PORT源文件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1SEL = 0x00;                   //P1普通IO功能
  P1DIR = 0xF0;                   //P10~P13输入模式,外部电路已接上拉电阻
  P1IE  = 0x0F;                   //开启P1低四位中断
  P1IES = 0x0F;                   //下降沿触发中断
  P1IFG = 0x00;                   //软件清零中断标志寄存器
  _EINT();                        //打开总中断

  LED8DIR |= 0xFF;                 //P6口输出模式
  LED8  |= 0xFF;                   //先关闭所有LED
}

附上局部电路图
LED
按键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