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vity:AS7341测评】+收到颜色传感器

楼主:
打开包装盒后,发现两个防静电袋都是被打开的,估计是又做了一次测试吧。

看看颜色传感器的庐山真面目吧,非常的小巧。

拿来arduino板,发现赠送的杜邦线跟arduino板没法直接连接。于是有找来了公头的杜邦线。所以我给厂家的建议,杜邦线是否可以做成公头的,这样更方便跟arduino板连接。

按照这个线序,把传感器跟arduino板连接起来

序号 丝印 功能描述
1 + 电源正极
2 - 电源负极
3 SCL I2C时钟线
4 SDA

I2C数据线

网友A:
期待后续的测评,不知道颜色识别怎么样,是否对外界环境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的测评,不知道颜色识别怎么样,是否对外界环境有要求。

本以为提供的程序可以直接使用,没想到编译提示

arduino\libraries\DFRobot_AS7341-master/DFRobot_AS7341.h:67:0: warning: "REG_AS7341_ASTATUS" redefined
 #define REG_AS7341_ASTATUS     0X94

\arduino\libraries\DFRobot_AS7341-master/DFRobot_AS7341.h:29:0: note: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define REG_AS7341_ASTATUS  0X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494143467 发表于 2020-12-20 14:24 期待后续的测评,不知道颜色识别怎么样,是否对外界环境有要求。 ...

这是重复定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重复定义了?

倒是不影响执行,下载代码后,针对不同颜色,串口返回

F1(405-425nm):1
F2(435-455nm):8
F3(470-490nm):4
F4(505-525nm):4
F5(545-565nm):5
F6(580-600nm):5
F7(620-640nm):4
F8(670-690nm):3
Clear:17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7
F3(470-490nm):4
F4(505-525nm):4
F5(545-565nm):13
F6(580-600nm):12
F7(620-640nm):10
F8(670-690nm):6
Clear:34
NIR:4
F1(405-425nm):2
F2(435-455nm):9
F3(470-490nm):5
F4(505-525nm):8
F5(545-565nm):11
F6(580-600nm):11
F7(620-640nm):9
F8(670-690nm):5
Clear:30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8
F3(470-490nm):4
F4(505-525nm):7
F5(545-565nm):10
F6(580-600nm):9
F7(620-640nm):7
F8(670-690nm):4
Clear:24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5
F3(470-490nm):3
F4(505-525nm):6
F5(545-565nm):9
F6(580-600nm):9
F7(620-640nm):7
F8(670-690nm):4
Clear:24
NIR:2
F1(405-425nm):0
F2(435-455nm):3
F3(470-490nm):2
F4(505-525nm):2
F5(545-565nm):6
F6(580-600nm):6
F7(620-640nm):5
F8(670-690nm):3
Clear:16
NIR:2

网友:
堵住颜色传感器的窗口后,返回全是0

F1(405-425nm):0
F2(435-455nm):0
F3(470-490nm):0
F4(505-525nm):0
F5(545-565nm):0
F6(580-600nm):0
F7(620-640nm):0
F8(670-690nm):0
Clear:0
NIR:0
F1(405-425nm):0
F2(435-455nm):0
F3(470-490nm):0
F4(505-525nm):0
F5(545-565nm):0
F6(580-600nm):0
F7(620-640nm):0
F8(670-690nm):0
Clear:0
NIR:0

网友:
绿色返回的代码

F1(405-425nm):1
F2(435-455nm):5
F3(470-490nm):4
F4(505-525nm):9
F5(545-565nm):12
F6(580-600nm):10
F7(620-640nm):8
F8(670-690nm):5
Clear:27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7
F3(470-490nm):5
F4(505-525nm):11
F5(545-565nm):14
F6(580-600nm):12
F7(620-640nm):9
F8(670-690nm):6
Clear:32
NIR:4

网友:
红色返回的数据,感觉不太理想,识别为黄色了。

F5(545-565nm):2
F6(580-600nm):4
F7(620-640nm):5
F8(670-690nm):4
Clear:8
NIR:2
F1(405-425nm):0
F2(435-455nm):1
F3(470-490nm):1
F4(505-525nm):2
F5(545-565nm):4
F6(580-600nm):7
F7(620-640nm):10
F8(670-690nm):7
Clear:15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2
F4(505-525nm):3
F5(545-565nm):5
F6(580-600nm):9
F7(620-640nm):13
F8(670-690nm):9
Clear:20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2
F4(505-525nm):3
F5(545-565nm):5
F6(580-600nm):8
F7(620-640nm):13
F8(670-690nm):9
Clear:19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2
F3(470-490nm):1
F4(505-525nm):2
F5(545-565nm):3
F6(580-600nm):5
F7(620-640nm):8
F8(670-690nm):5
Clear:12
NIR:2
F1(405-425nm):0
F2(435-455nm):1
F3(470-490nm):0
F4(505-525nm):1
F5(545-565nm):2
F6(580-600nm):4
F7(620-640nm):5
F8(670-690nm):4
Clear:8
NIR:2
F1(405-425nm):0
F2(435-455nm):1
F3(470-490nm):1
F4(505-525nm):2
F5(545-565nm):3
F6(580-600nm):6
F7(620-640nm):9
F8(670-690nm):6
Clear:13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2
F4(505-525nm):3
F5(545-565nm):5
F6(580-600nm):9
F7(620-640nm):13
F8(670-690nm):9
Clear:20
NIR:2

网友A:
这显示的是吸收到的nm光线吧,根据这些来显示颜色吗?分辨率如何?

网友:
DFRobot AS7341可见光谱传感器测评试用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2568-1-1.html

玩板看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的是吸收到的nm光线吧,根据这些来显示颜色吗?分辨率如何?

我目前是这样理解的,根据返回的数据来区分颜色。至于分辨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网友:
下载第二个程序后,小灯在闪烁。

串口输出

No flicker
No flicker
No flicker
No flicker
No flicke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是这样理解的,根据返回的数据来区分颜色。至于分辨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那就看看识别颜色效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看识别颜色效果吧~

这几天找几种颜色的东西,找好了我测试给大家看,想看什么样的效果呢?我目前是打算把每种颜色的物体读出原始数据来,怎么样?有想法,多提建议

网友:
你这个头像也很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找几种颜色的东西,找好了我测试给大家看,想看什么样的效果呢?我目前是打算把每种颜色的物体读出 ...

好嘞,有想法也和你说哈!

网友C:
都用的arduino,,,这玩意快速摸摸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用的arduino,,,这玩意快速摸摸挺方便的。

我笔记本的一个usb口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以跟arduino板通信,但是不能烧写程序,给arduino板单独供电也不行。换个usb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