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使用ZYNQ驱动LTC2325-16

楼主:
                  这些天一直在弄ZYNQ(矿板)驱动LTC2325-16 ADC,感觉FPGA太难了,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它不像单片机那样可以“轻松”使用试错的方法通过不断修改代码来完成想要的功能,这样做真的是太太太太费时间了。这些天基本上都是在听CPU风扇呼呼的响,电费多了、睡眠少了、头发也掉了不少,不过经过这几天的学习遇到很多编译错误倒是都能轻松解决了。

                  LTC2325-16是一个4通道165MSPSADC,支持串行LVDS输出,时序看起来并不复杂。板子是我自己画的自己焊的,之前因为使用了劣质的1117烧过电源芯片,所以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好的。矿板的差分对不是成对出现的和LTC2325-16连接需要通过排线转换,一旦有问题,哪哪都可能有问题。

                  开始感觉很轻松就能读到ADC数据,但是不稳定,经常有错误的数据,后来经过几天的调试发现原来是一对LVDS时钟线的其中一条没压接好,LTC2325-16能读到时钟,只是经常出错,因为时钟是100MHz的,手里的示波器才100MHz的带宽,看数据也比较困难,刚开始测量发现时钟的n线没有输出还以为是FPGA没配置好,因为对FPGA不熟悉总怀疑代码没写好,各种改代码最后才发现是数据线断了。

                  数据线接好以后读到的数据好了那么一点,不过还是不正常,后边这些天基本一起在弄LTC2325-16的时序,时序看起来比较简单(是我想简单了),我没有使用官方提供的verilog,因为那个代码是altera的,有一些和芯片相关的代码所以才自己写。

                  因为没法测量FPGA实际输出的时序,不确定自己写的看起来非常完美的波形到底哪里不对,后来没办法了,只好使用官方提供的代码,研究它关于altera相关的部分,主要是一个时钟PLL的代码,一个110MHz输入,255MHz2110MHz,一个220MHz,一个5MHz输出,5MHz还有55MHz110MHz都有一路做了相位偏移。昨天开始弄的,理解完了觉得没问题了发现用ZYNQ弄不出来,原因是vivado里的clock wizard没法配置输出5MHz 相移1.624%占空比的时钟,占空比基本不能小于40%

                  后来经过不断测试,发现如果输入是10MHz输出也是10MHz时配置可以很灵活,只要把相称和占空比乘2,然后再写一个代码,把10MHz输出的时钟的奇数电平设置成0,功能终于可以实现了。最后的时钟树像下边这样。

                  时钟的问题解决了,剩下就是改改代码,把数据通过AXI-FULL发送到PS端,ADC的设置使用AXI-LITE通过PS配置,改好以后测试了一下数据,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还没有实现PS端到PC的数据发送,电脑的波形显示是通过JTAG实现的,Xilinx SDK可以XSCT输出内存数据,通过mrd加地址和长度就可以把数据输出到窗口。

复制输出的数据,通过EXCEL整理,然后再把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就能看到波形。开始我是这么做的,后来发现比较麻烦,就用上位机接收粘贴的数据通过代码进行整理,这样能方便很多,基本上是输出、复制、粘贴就能看到波形。再后来发现复制也比较麻烦,因为数据很长,要从头复制到结尾。最后使用mrd -bin -file D:/ mem.bin 0x100 1000,把内存数据输出到文件,上位机点一个按钮然后自动在这个文件里读出ADC数据,这样就能方便一些了。

                  因为手里一直没有信号发生器,只能简单看一下采集的数据噪声大不大,前两天买了一台还没到,等设备到了再继续弄。

网友A:
好巧, 我正要请人帮忙做 ZYNQ驱动LTC2325-16, 就在Google搜索到这个帖子了

请问如何联系, 是否可以尝试交流一下, 我在深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巧, 我正要请人帮忙做 ZYNQ驱动LTC2325-16, 就在Google搜索到这个帖子了   请问如何联系 ...

你好,我是FPGA新手,应该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LTC2325-16官方提供了CPLD的verilog代码

你找个开发FPGA的把它移到ZYNQ上就可以

对于成手来说应该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FPGA新手,应该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LTC2325-16官方提供了CPLD的verilog代码 你找个开 ...

网友C:
方便发一下完整的block design截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发一下完整的block design截图吗

我建了2个 BD,一个是LTC2325-16的。

 另一个是ZYNQ,因为是第一次弄FPGA,这个东西写的还有很多不是很合理的地方,AXI和网络部分都参考或使用了黑金的相应工程。

网友D:
问下楼主,这个ADC要自已建库,还是在EDA里调用? 我也正在学FPGA, 所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这个ADC要自已建库,还是在EDA里调用? 我也正在学FPGA, 所以学习下.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packaging-quality-symbols-footprints/symbols-and-footprints/LTC2325-16.html

网友E:
博主您好 能发一下原理图看一下么 ?打扰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博主您好 能发一下原理图看一下么 ?打扰您了

原理图我参考的官方评估板,拆掉CPLD和ADC驱动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我参考的官方评估板,拆掉CPLD和ADC驱动器

博主您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就是LTC2325-16 CLKOUT引脚,这个引脚的信号 参考书上说 是SCK信号的一个延迟,那么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可以理解为 产生SCK以后 ADC芯片会自动延迟一段时间 然后在CLKOUT引脚 输出给FPGA么?  打扰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博主您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就是LTC2325-16 CLKOUT引脚,这个引脚的信号 参考书上说 是SCK信号的 ...

我理解的CLKOUT是为了方便在DDR模式下读取数据用的。SDR模式下如果上升沿更新数据可以在下降沿读取,DDR上升和下降沿都更新数据就需要有一个延迟,在数据稳定时读取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CLKOUT是为了方便在DDR模式下读取数据用的。SDR模式下如果上升沿更新数据可以在下降沿读取,DDR ...

在进行编程时CLKOUT属于input 输入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我们在编程时该怎么配置这个引脚呢?还是说这个引脚上的信号是LTC2325芯片自动产生的,只需要把他交给FPGA就行了   感谢博主的回答,我的水平比较菜 麻烦博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进行编程时CLKOUT属于input 输入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我们在编程时该怎么配置这个引脚 ...

CLKOUT是ADC输出给FPGA用来读取数据用的时钟,FPGA把它作为输入时钟来读数据就可以。

官方提供的例程里好像没有使用这个时钟,对应的时钟是FPGA自己生成的,所以它可以悬空不管。

网友:
请教一下2325 IP的DATA_VALID信号时序怎么产生,data是数据输出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LKOUT是ADC输出给FPGA用来读取数据用的时钟,FPGA把它作为输入时钟来读数据就可以。 官方提供的例程 ...

请教一下AD的可靠性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AD的可靠性怎么测试

你说的可靠性是指什么?

网友:
数据准确性,为啥自己连信号发生器给的输入信号没用

网友:
输入固定电压 比如0或者正负满量程看看数据是不是和预期的一样 然后再采信号发生器的数据做对比 ILA可以直接显示对应通道的波形

网友:
手册要求转换时间170ns,例程的时钟是不是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