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32最小系统调试

楼主:
    本工作室开发的ZX01蓝牙心电记录模块采用的是nrf52832作为主控芯片,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会陆续和大家分享:

下面分享一下NRF52832最小系统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模块最小系统参考官方原理图如下

  1. 电源检测

DEC1

DEC2

DEC3

DEC4

DCC

0.9v

1.2v

3.3v

1.3v

1.3v

    若上电后测试电压相差较大,可考虑是否有短路或虚焊的情况

    2、32M外部晶振:对于需要使用蓝牙通信的话必须焊接32M外部晶振,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当蓝牙模块广播时晶振起振

        蓝牙程序使用蓝牙时才开启外部晶振,其他时间默认使用外部晶振,除非开机设置为外部晶振(若外部晶振不起振,则无法使用蓝牙)

void clocks_start( void )                           //设置外部晶振起振

{

    // Start HFCLK and wait for it to start.

    NRF_CLOCK->EVENTS_HFCLKSTARTED = 0;

    NRF_CLOCK->TASKS_HFCLKSTART = 1;

    while (NRF_CLOCK->EVENTS_HFCLKSTARTED == 0);

}

 3、SWDIO和SWDCLK下载口,调试发现,当去耦电容未焊接时无法下载程序,若确认电源和芯片焊接正常的情况下还是无法下载程序,可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
专注医疗健康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