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拉式电磁铁的探讨

楼主:
可有人用过推拉式的电磁铁,电流探棒测量的推拉式电磁铁上波形如图。当磁芯缓慢插入时,波形峰值与谷值之间的差值不断减小,下降电流阶段的趋势也变缓。但是,当电磁铁磁芯接近其筒状结构的底部时,会发现其差值又有所增大,下降趋势稍微变陡峭。相当于整体趋势回弹。这个波形回弹不是很理解,前辈们可以指点一下嘛

网友A:
“电流探棒测量的推拉式电磁铁上波形如图”

这是电流波形,想必楼主是用PWM电压为电磁铁绕组供电。

电流峰峰值有变化,估计是电磁铁铁芯在绕组中位置变化引起的电感量变化所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探棒测量的推拉式电磁铁上波形如图” 这是电流波形,想必楼主是用PWM电压为电磁铁绕组 ...

是的,用的是PWM驱动的

网友:
电磁铁结构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探棒测量的推拉式电磁铁上波形如图” 这是电流波形,想必楼主是用PWM电压为电磁铁绕组 ...

您可以点拨一下嘛,为什么会出现波形的反弹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2-21 15:51 您可以点拨一下嘛,为什么会出现波形的反弹

二楼说过了呀!电流峰峰值变化,应该是电磁铁铁芯在绕组中位置变化引起的电感量变化所导致。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2-21 15:51 您可以点拨一下嘛,为什么会出现波形的反弹

电流波形幅度最小处,估计是铁芯位于圆筒中电感量最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