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电子线路.曾兴雯版”第四章一个曲线图的理解

楼主:
红框中说4-52式转换为图形,表示没看懂。转换后应该是Xe=1/W1CL这个公式里面CL如果是定值,变量就是W1,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对勾函数的一半啊

如下图

这个与书里面的好像不一样,不知如何理解

网友A:
那个图不是4-52式左边整个函数的曲线。

4-52式要成立,其左边函数中两部分的绝对值必须相等,那个图就是用图解法求解4-52式。图中Xe是石英晶体的等效阻抗曲线(只画出了感抗部分),1/(WCL)是外部负载电容CL的容抗(绝对值)曲线,两个曲线的交点就是4-52式的解。

网友:
图中Xe这条曲线我不懂是怎么来的,这条曲线在Wq和W0处与横轴相交,在之间是一个山峰形状,Wq和W0对应晶振的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点,然后整个阻抗曲线Xe不是很懂,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另外这个里面红框部分是怎么来的,如何推导的,还没搞清楚,请 @gmchen   老师讲解一下

另T(jw)的来源如下书中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不是4-52式左边整个函数的曲线。 4-52式要成立,其左边函数中两部分的绝对值必须相等,那个图就是 ...

图中Xe这条曲线我不懂是怎么来的,这条曲线在Wq和W0处与横轴相交,在之间是一个山峰形状,Wq和W0对应晶振的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点,然后整个阻抗曲线Xe不是很懂,是怎么得出来的

另外请帮我看一下线面帖子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Xe这条曲线我不懂是怎么来的,这条曲线在Wq和W0处与横轴相交,在之间是一个山峰形 ...

Xe就是电容-电感-电阻三者串联(就是晶体等效电路中不包含其静电容的那部分,即图4-21中最右边的那一条支路)的阻抗曲线中电抗为正的部分(等效为电感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