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问时序图

楼主:
还是要问时序图

网友A:
既然IO已经输出时钟SCL或者数据SDA,那主机是如何检测总线的呢?就两根线而已,MCU可以自动识别总线状态?输出又同时可以作为输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IO已经输出时钟SCL或者数据SDA,那主机是如何检测总线的呢?就两根线而已,MCU可以自动识别总线状态? ...

“输出又同时可以作为输入检测?”

这个是当然。否则单片机的引脚何以称为 I/O 口?I 的意思是 Input,即输入,O 的意思是Output,即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IO已经输出时钟SCL或者数据SDA,那主机是如何检测总线的呢?就两根线而已,MCU可以自动识别总线状态? ...

“既然IO已经输出时钟SCL或者数据SDA,那主机是如何检测总线的呢?就两根线而已”

DS18B20 哪里有SCL和SDA两根线?只有一根线。

很怀疑你是否阅读了DS18B20说明书。

网友C:
楼主,时序图有的需要多啃啃数据手册,手册有的东西

tus已经说得很明白了,CS非置低后,等待2个时钟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后的时间
ten翻翻手册吧

网友:
输出使能时间

网友D:
不好意思,弄错了,看的TLC1549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IO已经输出时钟SCL或者数据SDA,那主机是如何检测总线的呢?就两根线而已” DS18B20 ...

1-wire 这个是。我是大哥比方。既然已经是通讯之间的总线了,又可以作为检测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时序图有的需要多啃啃数据手册,手册有的东西 tus已经说得很明白了,CS非置低后,等待2个时钟 ...

多谢版主指教!这个两个上升沿到一个下降沿是从哪到哪?截下图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wire 这个是。我是大哥比方。既然已经是通讯之间的总线了,又可以作为检测线?

总线的操作,无非是 “读” 或 “写”。“读” 操作就是检测,检测其为 “0” 还是 “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弄错了,看的TLC1549资料

啥意思  全是英文啊。这里采样保持有体现不

网友: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12-21 21:08       输出使能时间

还有  中间那竖着的波浪线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指教!这个两个上升沿到一个下降沿是从哪到哪?截下图我看下

置后的时间,至少是两个上升沿到一个下降沿,

tsu(cs)的箭头说明不了问题么,非要画出来完整才能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  中间那竖着的波浪线是啥玩意

波浪线是省略了

省略掉中间相同循环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置后的时间,至少是两个上升沿到一个下降沿, tsu(cs)的箭头说明不了问题么,非要画出来完整才 ...

tsu时间已经包含了两个上升沿到一个下降沿?那我理解错了。

我以为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su时间已经包含了两个上升沿到一个下降沿?那我理解错了。 我以为是

这个图所耗费的时间是不是两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所耗费的时间是不是两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

这样看的话就是两个上升沿 两个下降沿  。。。。。。。。两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 ,是怎样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浪线是省略了 省略掉中间相同循环的过程

开始和结束之间有很多数据   都是有效的吗